新机试飞心得

楼主(2011-10-22):
我是航模新人  在论坛潜水有一阵了  前几天一冲动就买了架ESKY的双桨直机  我从来没有飞过飞机 就玩了几天模拟器 今天去试飞了  感觉外边没有风就到外边去飞   起飞很好但是飞起来之后 有个障碍物怕打浆就把飞机升高  高到三米多以后 不知道怎么控制了 来了点风把飞机吹到墙外了  赶紧收油去墙外找  还好就损失了一副A桨  汗啊!!!!   重新换好A桨后不敢到外边去了  就在屋里练     经过三块电池的飞行  现在飞行时间可以坚持在2分钟左右了

给我的感觉要是想飞好 先要练习一下模拟器  能保证基本上操作不错舵的情况下在练习真机,飞真机时一定要心静 按照模拟器练习的操作方式 把飞机的尾巴面对自己 机头朝前 一定要慢给油门 慢打舵  感觉飞机马上要离开地面的时候适当加大油门(飞机离开地面的时候飞机会向一面倾斜或者前后倾斜 这是要设当打舵调整) 等飞机飞起来20公分左右是适当收点油保持飞机高度 飞行高度在30-50公分间 练习悬停   我现在只练习到这一步    请问各位老师我的操作方法有误吗?

网友:
最大的错误是买的ESKY的机子  应该9鹰入门的

网友:
练习方法都对,慢慢就习惯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九鹰的飞机我也考虑过了  价格低一点的就是260 单桨的   给我感觉单桨的不好飞入门有难度 会遇到很多挫折   另外这个飞机太小了  感觉遥控器也太小    本人还是喜欢稍大气点的   另外我练习模拟器也是用朋友送的ESKY 0404 的练习的   感觉这个遥控器还可以   所以就倾向于esky的机器了   以后双桨练好了 飞稳了  在考虑入个单桨的

楼主:
谢谢!就按照这个方式练习了 :loveliness:

网友:
我就是用九鹰260练的,小鸡有小鸡的好处,上手容易,总重量小,耐炸,心理压力小;不好的就是手感和大鸡差别比较大,现在我刚入手了500级别的esky cp3,心理压力大,鸡鸡重量大,旋翼切风的声音比小鸡大多了,现在还在训练架练习中

网友:
看样子大家都在练啊 呵呵

网友:
对了 我觉得双桨 共轴 根本没什么好练的 我飞4个电,买回来 第二天 就可以在不折腾的情况下 稳定飞完一个电池

之后就是发现这类飞机,能做的机动力太少了,根本跟不上我的想法。。。顾想换个 单桨 无副翼。。才看到了 mc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