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CAD软件建模设计
用喷墨打印机 DIY这个可行性多大

楼主(2011-10-22):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0NTQyNTk2.html
材料好像是"石膏粉".如果不是,不知道那里可以弄到一点样品,我去做光谱分析,染色的好像就是普通的墨盒,还有一种粘合剂不知道是什么成分
还有就是不知道市面上的喷墨打印头是如何控制的,具体的控制流程,或者直接利用喷墨打印机的控制单元,把3d数据切层后.一张张传给打印打印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A5OTk2Mjk2.html
如果是高分子材料的话 是否有粉状的高分子材料铺上一层,用适当功率的激光烧结,在铺一层,继续烧结.
金属是否也可以这样,大家讨论一下可行性

网友A:
很难
他上面说是树脂材料吧

网友B:
你就没发现这他打印出的根本就不是那个钣手么?这是骗人的吧

网友C:
3D打印机几十万一台 如果用用喷墨打印机就能达到这个效果 那还得了

网友D:
MUCH3就可以打印黑白照片
如果你有软件工具能把模型做Z轴向的分层剖面,并形成每层的黑白图,利用Mach3的“打图”功能去打这个图(喷射胶水),可能是个解决方向。
看了视频,他说是喷一层粉(相当于打印纸),然后喷胶水,估计就是胶水把该像素处的粉末给凝结了,最后没有喷胶水的部分可以吹掉,就成型了。

网友E:
打印机原理可以想象出来,那个手持的扫描仪很强大啊!

网友F:
可喜可贺....长期以来..堵塞喷头的问题以后都不会再出现了...

网友G:
用紫外光固化墨水, 打印到石膏粉上, 可以达到很好的硬度.
这种墨水在墨合中是液体, 没有塞墨头的问题.
一层打完又打一层.
最大问题在紫外光固化墨水的价钱和寿命上.

网友:
z轴咋办?

网友H:
不用研究可行性的, 这已经有人玩了, 从10几年前的SLA快速成型,到现在各种各样的材料,打印办法,都已经百花齐放了, 金属也有打印的了, 不锈钢,铝,钢,为主。 激光烧结已经比较成熟了。 而且,早就有人DIY了。

网友I:
这玩意如果真的量产了,我估计模型行业要来一场颠覆性的变革了,估计好多商家得改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