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

楼主(2011-10-22):
有没有哪位朋友能详细解一下什么是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一直搞不明白

网友:
集体螺距就是用来控制上升或下降的。循环螺距就是改变方向的。

网友A:
我的理解是:
集体螺距就是指总螺距-----在CCPM控制的方式的情况下,三个舵机同时上、下带动斜盘运动时产生的大桨螺距变化。
循环螺距就是指大桨(旋翼)每转动一圈,期间的螺距的变化------操控副翼或升降舵时,相应的舵机带动斜盘倾斜,从而使大桨产生周期(360°内)的螺距变化。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请于指正。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
集体螺距就是指总螺距-----在CCPM控制的方式的情况下,三个舵机同时上、下带动斜盘运动时产生的大桨螺距变化。
循环螺距就是指大桨(旋翼)每转动一圈,期间的螺距的变化------操控副翼或升降舵时,相 ...

你的理解我觉得也很对,但有一点不明,如果按你的说法的话,我们设定循环螺时不就应该把SWASH菜单里的AIL和ELE参数设成一样?????但我看了千红在3GX里的SWASH菜单设定,他的AIL和ELE是不同的,这个又是为什么呢???如果设定得不一样,那是AIL和ELE的循环螺距都不一样吗?

网友:
循环螺距就是打舵时大桨转到那个位置时产生的螺距变化。舵量越大循环螺距越大,动作就更大,更灵活机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理解我觉得也很对,但有一点不明,如果按你的说法的话,我们设定循环螺时不就应该把SWASH菜单里的AIL和ELE参数设成一样?????但我看了千红在3GX里的SWASH菜单设定,他的AIL和ELE是不同的,这个又是为什 ...

AIL和ELE設成不一樣是正常的,你可拿起飛機只用單手抓住主旋翼中心座,你的手模擬主旋翼打副翼和升降
你應該不難發現打副翼比較辛苦,升降比較容易,這也可以理解到為  AIL和ELE所設置的數值不同

网友:
按厂家(亚拓)的设定,是直接将数值复制过去。
实际操控飞行时,也可按飞机的特点和自己的喜好(也或是反应快慢程度)予以适量地修改。
厂家的方法不是条例——非得执行不可,完全可以灵活机动嘛!

网友C:
俺一直强调不要“抄”参数数值,以实际螺距尺测量出的度数为基准来调整参数,CCPM的十字盘混控AIL和ELE调整到同样的循环螺距度数,数值完全有可能不同,只要测量正确不必那么在意数值的不同

另外,比如你也可以考虑比如ELE设置为7度(前后倾斜快一些),AIL设置为6度(左右倾斜慢一些),来符合你个人的飞行手感习惯

经常有很多模友留言或者打电话来问,某个飞机用某个陀螺仪,应该设置为多少尾舵感度才对,很抱歉这个真的回答不了,这和您使用的动力系统、陀螺仪尾舵机、机械安装设定、转速设定、螺距设定、不同的控设置方法不同,自然具体数值是多少俺也不知道,推荐按照陀螺仪说明书先预设一个初始值,然后根据实际飞行效果来进行调整参数,追尾(高速左右抖晃)就减小感度,自旋过快、手感偏软就增加感度,金鱼尾则往往是因为机械安装不到位、尾舵机偏慢、尾拉杆摩擦力大、尾桨夹中联螺丝松动等因素导致,这时候就要在机械安装调试部分多下功夫、减小摩擦、减小虚位等方法来解决,多动脑多动手一定可以搞定的啦,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俺一直强调不要“抄”参数数值,以实际螺距尺测量出的度数为基准来调整参数,CCPM的十字盘混控AIL和ELE调整到同样的循环螺距度数,数值完全有可能不同,只要测量正确不必那么在意数值的不同

另外,比如你 ...

千红大哥这个总结太好了,基本完全懂了,因为说明书里没有分别说ELE和AIL的设置所以一直以为设了其中一个,另一个就一定会一样。

另外,如果按千红大哥的意思,那么在设定时,就完全有必要在设ELE和AIL时分别设一次集约螺距罗????设定其中一个时会对另一个有影响吗?会不会设了ELE后,AIL的数据就有变化??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设ELE和AIL的集纸螺距时,看螺距是不是一个要把桨转到与机身平行,一个转到垂直来看的???

还有6楼亚托老大说的方法,好像不是很明白,到低是怎样做啊??造成这个不同是什么原因??

网友:
集体螺距是十字盘水平上下运动产生的螺距变化,才有最大正螺距和最大负螺距

循环螺距是十字盘倾斜后的角度,可以前后左右向各个方向倾斜的角度

集体螺距只和Swash Mix里的PIT参数有关,循环螺距分AIL和ELE参数,分别在大桨平行尾管和垂直尾管(顶视)时测量

去实践一下再来继续讨论,呵呵

网友:
个人认为,循环螺距越大,飞机就越灵敏;反之则越稳定,调整循环螺距要一定根据自己的手感来调,不可图省事直接克隆别人的参数!

网友D:
集体螺距是  斜盘垂直于主轴时 上下运动与之大桨反应出的最大螺距
循环螺距是  斜盘在油门中点(集体螺距0度时)斜盘倾斜到最大角度 大桨反应出的螺距

网友E:
集体就是一起动,循环就是转着圈动。^_^

网友:
好贴,顶了~ 这两天刚好上手无副翼,刚好用上了。

网友:
正在领悟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集体螺距是  斜盘垂直于主轴时 上下运动与之大桨反应出的最大螺距
循环螺距是  斜盘在油门中点(集体螺距0度时)斜盘倾斜到最大角度 大桨反应出的螺距

网友:
集体螺距 是上下油门上下是的螺距 一般大家的都是正负10度...就是这个

循环螺距..一般都是3D是用的  就是飞机前翻或后翻时两片大桨的角度   拿YT厂手小柯机子来说  他们可以空中定点一下子就直接翻滚  那就是循环螺距很大起到的作用(不过他们好像都是正负14度 )
你把两片大桨拉直然后跟机身一样成直线在左右打舵看看是不是两个大桨的角度同时往一边偏那就是循环螺距   偏的越大表示循环螺距越大..越大机子反应就越快反之则小

网友(2011-12-21):
根据自己的手感,调试自己喜欢的度数。不是别人试合的你就试合,有副翼飞机 基本不用调循环螺距。飞行中调一次就OK 慢了我就加,快了我就减,几下就手感就舒服了``

网友:
请教各位,collective pitch 不是叫总距吗?

网友:
刚入。慢慢学习了。一下还弄不明白。只能边玩边学了。

网友F(2012-04-03):
航模领域是港台词汇的天下。

本来这两个词是:总距,周期变距。总距控制桨的升力大小,周期变距使桨叶在不同的转角有不同的迎角,进而在不同的转角位置产生不同的升力,使桨盘产生倾斜从而对飞机形成操纵力矩。

网友:
这个讨论很好,以我目前的水平还不能理解,留待备用吧

网友:
又学到点知识

网友:
俺懂了···问题偶不飞无副翼3D了 !!!

网友(2012-08-10):
引用 网友E:
集体就是一起动,循环就是转着圈动。^_^

网友:
引用 网友F:
航模领域是港台词汇的天下。

本来这两个词是:总距,周期变距。总距控制桨的升力大小,周期变距使桨叶在不同的转角有不同的迎角,进而在不同的转角位置产生不同的升力,使桨盘产生倾斜从而对飞机形成操纵力矩。
很好,确实与好多舶来词汇。一个“集体”一个“循环”。前久和直升机飞行员交流,他说:左手控制总距,脚蹬控制旋转,手臂控制前后左右(往上提直升机就会上升)。我后来想:就是我们航模的集体螺距,人家飞行员叫做:总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