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示:“真空中射流不散”猜想已证明成立

楼主(2011-10-22):
受牛黄兄启发,对流体现象有个猜想。如下:
1)在不受气流影响的情况下,有一初速度的紧密集结的射流,在其运动全程内不会发散
2)达到第一宇宙速度的射流,将成为一个形状不变的柱状卫星。

网友:
对于我贴对你造成不可塑转的影响...我对于表示灰常遗憾....:loveliness:

网友A:
据我所知,会散。你可以如此证明:让自来水龙头流出细细的水流。你会发现水流下落过程中会自动断成一个一个水珠。断裂不是因为空气阻力,是因为水的表面张力。表面张力总是试图使水有最小的表面积。当水柱断裂,并且断裂出来的每个小段都缩成小球时,表面积最小。

网友:
真空中的压力?.....射流内部的压力?怎么会不散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那几乎是静止状态,运动中的流体在内部会有微观的差动,这种微观的差动表现在宏观上,在流体内部产生向轴心的力使流体收缩。
我的猜想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内外压力,真空需要是因为没有空气分子的撞击,现在假设它内外均无初始压力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就是说射流出膛那一段不算

网友:
高深学问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没学过流体和空气动力,和你一样。你不看我无法证明,求高手呢。

网友:
LZ  你到这里 求i不到答 案,

得去问 高校或者研究所的 教授(不是叫兽)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本坛时常有教授出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会散。你可以如此证明:让自来水龙头流出细细的水流。你会发现水流下落过程中会自动断成一个一个水珠。断裂不是因为空气阻力,是因为水的表面张力。表面张力总是试图使水有最小的表面积。当水柱断裂,并且 ...

水流断裂是因为G的作用

网友:
假设真空无重力,而且射流质元各点速度相同,那这个射流确实不容易散。但是既然是射‘流’,那应该是液体。液体会在表面张力的作用下缩聚成表面积最小的球形。随着缩聚过程的进行,液体中各点速度将不再相同,缩聚成的液滴不会保持稳定,而是处于不稳定的振动状态。如果这个振动剧烈,则很容易破碎成2个或更多个液滴。如果射流比较粘稠,内聚力也比较大,那么在收缩的过程中,液滴质元的动能逐步转化为热能消耗掉,不足以使液滴破裂,那最后振动将逐步减弱,射流将成为一个圆球。

以上两种情况都可能发生,但无论哪一种都不会让一根长棒子长久维持下去。除非是能冷凝成固体。

另外,实现各点速度都相同的理想射流恐怕不容易,不用等到我上面说的那些恐怕就已经各奔东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的液体的表面张力是负值。
至少你承认液体可能不会撒开,但会聚成球。

楼主:
回复 网友F:

假设我获得了表面张力为零的液体。

楼主:
回复 网友G:

射流达到第一宇宙速度,G=0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液体的表面张力是负值。至少你承认液体可能不会撒开,但会聚成球。

如果射流太细就不是一个球了,而是一串球。你在水中撒上一条油线自然能感觉到,各段上液体的收缩会把油线拉断的。

网友:
这个问题你最好请教那个温州民间科学家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据查,一般液体的表面张力随着温度的上升而下降,且有临界点存在等于零。
这么说可以无视表面张力。
现在重要的是运动的液体会产生向着轴心的收缩

楼主:
回复 网友H:

温州啥时候又出了民间***,听起来跟野郎中似的

楼主:
各位,想想将液柱分成一个个同心园会怎样?
答 案可选:A,散开;B,收缩;C:不变

楼主:
自证:

假设:1.射流截面同心园,每个同心圆各点速度相等
      2.各同心圆间的速度存在微小的(可以是无穷小量)的速度差
      3.液体处于表面张力为零的临界点
      4.无空气的影响
      5.初速度可使之成为圆柱射流

在速度差的存在下,各同心园相互吸引(公理,各位在步行时边上有汽车开过,会感到有一股吸力,就是速度差的原因),使液柱保持圆柱体形状。
证毕!

网友:
假设楼主在外太空吐了一口不是痰而是含有10个水分子的水珠,假设他们具有同样的宏观上的速度和方向,这样想象感觉分子的热运动会使他们产生弹性碰撞或者干脆逐渐偏离宏观方向而形成发散,呵呵,我也喜欢做梦

网友I:
宇航员在太空舱生活时如果不小心溅出了一杯水,应该马上变成无数水滴吧

网友J:
在宇宙空间能见到的相对稳定的物体形状就是球体,在大爆炸过程中确有柱状形态的喷射物,但在物质引力场的作用下会发生断裂和重新凝聚,形成一个个的球体,无论过程多么复杂,但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无一例外的都是球体。宏观世界是如此,微观世界也是如此。至于其他形状都仅是“过程”中的过渡状态,一旦和谐了,就都是球形的了。

网友:
真空中液体会挥发的,还怎么形成射流?

网友:
试试就知

楼主:
回复 网友K:

热运动不会突破分子间的吸引力,因是液体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宇航员在太空舱生活时如果不小心溅出了一杯水,应该马上变成无数水滴吧
是的,但这个射流不一定是水,或者可能是表面张力为零的水。没有表面张力的液体,在失重状态下其形状象袅袅云烟,任何形状都是稳定状态,又自发的变幻出别的形状,这种变化的动力来源于内部的扰动,所以只能称为准稳定态。
有表面张力的液体在这种情况下确实会成球形,以是张力平衡。
所以我只能假设液体的表面张力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在宇宙空间能见到的相对稳定的物体形状就是球体,在大爆炸过程中确有柱状形态的喷射物,但在物质引力场的作用下会发生断裂和重新凝聚,形成一个个的球体,无论过程多么复杂,但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无一例外的都是球 ...
引力场?
我只有加入一半反物质了,这样质量没了,引力场也没了,假如技术允许的话。
当然目前这是做不到的,但外星人的航天器可能用了一半反物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坛时常有教授出没

等叫兽和砖家来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运动不会突破分子间的吸引力,因是液体
呵呵 ,中学物理好像叫这个突破的现象叫蒸发,固体叫升华

网友L:
嗯,要考虑到几个因素,静电力,表面张力,万有引力,还有速度,既然你的命题范围假象了大概在第一宇宙速度左右,那么我觉得表面张力,静电力将成主导力,而且你的射流值得是什么液体,气体,还是射线流呢,如果是液体就要考虑到在真空中的挥发性和宇宙中的绝对零度假象环境,我是个打酱油的

网友:
楼主这是假命题。
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一定的引力,射流肯定是偏向这个引力的中心。
无法论证

网友:
我只知道真空蒸发

楼主:
引用 网友L:
嗯,要考虑到几个因素,静电力,表面张力,万有引力,还有速度,既然你的命题范围假象了大概在第一宇宙速度左右,那么我觉得表面张力,静电力将成主导力,而且你的射流值得是什么液体,气体,还是射线流呢,如果是液 ...
我本来的想法是这样:从水枪喷射出去的水,如果出膛处各点等速,那么在液流内部并没有向外发散的原动力,相反是向内收缩的。一般见到的喷射都在空气中,相当于一种介质穿过另一种介质,发散是必然的。如果没有空气的阻截,在真空中射流可以射的很远只要不掉下来。
到太空中,说得大了点

网友:
都是呆子,水在空气中都挥发,别说在真空中了.(水银应该也是一样的)
即便不蒸发,太空中是绝对零度,真空中呢?除非你搞一个能均匀加热好长一段距离的辐射加热装置,否则就是一个冰坨,还流什么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牛黄兄启发,对流体现象有个猜想。如下:
1)在不受气流影响的情况下,有一初速度的紧密集结的射流,在其运动全程内不会发散
2)达到第一宇宙速度的射流,将成为一个形状不变的柱状卫星。

土星环

楼主:
回复 网友M:

土星环95%是冰!形状也不是圆的。用天文学证明,有才!

做了个实验:射流由航天飞机发射,正好符合设定条件。
                 先用水试一下,液态水是透光的,也即吸收太阳辐射少向外辐射大,果然不管在向阳轨道还是背阳轨道都 速冻成圆柱体,从而成为一颗圆柱状卫星
   试验非常成功,证明猜想成立
        拍的照片,不太清楚。

楼主:
谢谢各位的捧场

有不同意见者必须有严谨的合乎逻辑的理由。
公示三天。
三天之后按反对和赞成之比做表决,反对者超过本栏目人数的40%可判定“证明”无效
不跟贴者视为默认。
如不满足否决条件,本“猜想”将成为“定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理,各位在步行时边上有汽车开过,会感到有一股吸力,就是速度差的原因 ...
可是这个很明显是空气动力效应,速度差形成负压,您说呢

网友:
这个射流以什么速度从什么管道中射出?建议狗一下层流、紊流、湍流、雷洛数等名词。

楼主:
水也是一样的,在乒乓球上栓根细线,打开水龙头,使乒乓球靠近水流,接触一霎间乒乓球就被吸进去了。

网友:
今晚我射出来看看是不是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N:

有装置获得各点等速的射流,装置怎么做让专家考虑。由航天飞机在轨射流,速度不太重要

网友:
叶工实在看不下去了。
地面一束激光打到月球,弥散直径一公里。

网友:
建议楼主看看《大学物理》,有这方面资料的,内容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装置获得各点等速的射流,装置怎么做让专家考虑。由航天飞机在轨射流,速度不太重要

问题是依据现时已知的物理学定律,这个“各点等速”的射流,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啊 ,建议恶补“流体力学”

网友:
好象是假设不发散.最后证明了是可以不发散.所以有可能是正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O:

按你吩咐,自学了《大学物理》的第N章——激光原理

激光是频谱极窄的光,具有电磁波的波粒两象性。
也就是说激光由于波的属性,使发散角不可能为零,一般以毫弧度为单位。
那么打到月球上发散到公里是必然的。激光的定向性比探照灯稍好些。

射流没有波的属性,只是物体的运动。
如果在航天飞机上架门水炮向月球发射射流,在射程内不会象激光那样发散。

土星环里的冰据说是土卫N象地球火山喷发岩浆那样喷射水,到达土星轨道。
你可以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N:

笔误,是截面每同心圆上各点等速,不难

网友:
感觉进了"爱因斯坦论坛",听不懂,难道都是科学家?

网友P:
回复 楼主:

“不跟贴者视为默认”
呵呵,这样猜想很定会被认为是定律,因为潜水员很多!

网友Q:
引用 楼主:
笔误,是截面每同心圆上各点等速,不难

后面的与前面的不等速会碰撞或越来越远。
气体射流进入真空中之后因为外界压力变化与内部分子之间的斥力作用,应该会体积变大,散开。
所谓的“高速”是相对的,你可以反过来考虑一段“静止”的气柱是你的研究对象,而你骑着嫦娥x飞天去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不跟贴者视为默认”
呵呵,这样猜想很定会被认为是定律,因为潜水员很多!
这是套用我们的选举规则,我从未投过人民代表的票,被视为默认。被代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后面的与前面的不等速会碰撞或越来越远。
气体射流进入真空中之后因为外界压力变化与内部分子之间的斥力作用,应该会体积变大,散开。
所谓的“高速”是相对的,你可以反过来考虑一段“静止”的气柱是你的研究对 ...
射流是液体,不是气体。“紧密集结的射流”,气体是可以压缩的,谈不上“紧密集结”,另外气体破坏了真空的条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射流是液体,不是气体。“紧密集结的射流”,气体是可以压缩的,谈不上“紧密集结”,另外气体破坏了真空的条件。

1、液体进入真空中体积也会发生变化
2、液体如果处于失重状态(引力平衡状态),表面张力就会把它变成一个球状
3、不必迷信“高速”,因为运动与静止是相对的。

楼主:
回复58,59楼

水射入太空,由于真空使表层的水分子气化,由于环境不能提供热量只能自身吸热,射流(气化剩下)的温度下降直到结冰。
这个过程由于热量传递需要时间。使我们有了“真空中射流”的条件。
结成冰后一样也是不散的。
速度、表面张力不影响实验的结果。

楼主:
纯净的水不会沸腾。沸腾和气化是有区别的
我见过过100度还没沸腾的水。一个大气压。
绝对的真空是不存在的,太空也一样。
射流也不一定非要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