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控后使用凤凰模拟器时,发现油门行程出现了点疑问,盼指点迷津。谢谢!!!!!!

楼主(2011-10-22):
详细的情况如下:
模拟器是凤凰2.5P的英文版本,以前用的是一个ESKY0404控来训练操控技术,操控油门时未有什么异常。

现改用了新购的Walkera(华科尔)2801 PRO控后,进入凤凰的设定菜单——建立新的遥控器——按菜单中的要求做了中立点设定、行程范围设定、通道指向设定和通道的正/反向设定后,开始进入模拟飞行时发现:油门杆量需上推至总行程的1/4处时,模拟器中的模型才有动力(引擎启动)。

这与原先使用的0404控制油门时的手感相差非常大(原先几乎微推油门后,模拟器中引擎就能启动了)。

后又进入模拟器的“编辑”菜单,查看通道状态指示条,显示的范围又是正常的(与用0404控查看状态指示条并无异样)。
另:两台控的各通道微调均处于中点位置。

请问:这会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有什么步骤没操作到?是不是哪个菜单设置错了?用2801PRO上模拟器的你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是如何解决的?
下面两张截图是用2801控,油门最低位置和处于1/4时引擎尚未启动的对比图:
油门最低时:

油门上推1/4后:

盼予以指教!!
再次感谢!!!!!!

网友:
我的干脆只有0和100

网友:
重新校正控的摇杆行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
控是新购的,第一次加电使用。
总不至于出厂就有问题吧?再说,说明书里也未见如何进入工厂模式,并重新设定控的摇杆行程的指引。

网友:
以前2.5用2402也是这个毛病,ESKY0404没问题,升3.0后没用过2402,晚上试试看看情况

网友(2011-11-29):
楼主我用的也是2801,平时用aerofly或着G4的模拟器,对于模拟器中的有些模型,行程比较正常,有些油动的机型,油门放到最低,模型中都有动力。有些电动的机型,油门推到一半才启动马达。这个跟控是没有关系的。只要在通道状态条能显示全部行程,就没事。模拟器中换个机型或者换个模拟器即可。或者有带模型编辑功能的,请编辑你的模型,把启动电压降低,或者把怠速提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