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JR max5 说明书,所用控电的电压/电流

楼主(2011-10-22):
如题,所用的控电电压/电流是多少。这个是右手控吗?

图片

网友:
哇,
古董啊,当时在(模型世界)看到过
是那个时候不多的便宜的进口遥控,
好想要一只,可是没有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所用的控电电压/电流是多少。这个是右手控吗?

早期的控大都是12V电压的,总电流小于500mA。
看电池仓也能算出电压的,成品控大都使用8节5#干电(除个别当代的高级控采用专用锂电)。

网友:
我是用这个控入门的,飞油动固定翼。电压用8节镍氢或干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