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离地

楼主(2011-10-22):
新手加菜鸟第一次调机 第一次离地 有点慌  大家指正 机器是亚托450PRO 起飞没离地时往右偏  不知道什么原因  是不是曲线没调好的问题

网友:
对尾是左偏 正常的地效,打点右舵起飞就可以了 只要在离地面50CM以上不飘就行

网友:
同为新手给LZ顶起,LZ不要着急,先从对尾悬停开始

网友:
不错啦,我第3个起落才能飞成这样

网友:
一开始还以为要对头呢

网友:
  從尾巴看是左漂,正常的!

祗要起飛時打很少的右舵,機機就能垂直起飛啦

网友A:
  別飛太高,一米高就行啦,尾巴要保持對著自己,先練好對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別飛太高,一米高就行啦,尾巴要保持對著自己,先練好對尾
            对的!先别飞过高! 一旦大起大落的就易出现不可控性!易导致摔机!

网友:
楼主第一次飞离飞机太近了,危险啊。反正我是害怕、

网友:
安全第一啊  小心

网友:
飞的不错,注意安全,保持对尾,高度不要超过视线平面

网友:
录像的兄弟应该跑到飞飞机的后面才安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