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练到什么水平换机器?

楼主(2011-10-22):
请问下450飞到什么时候再换大机?

网友A:
练到该机型停产的时候

网友B:
练的再怎么熟练也不能丢掉450 450毕竟是练新动作的不二选择

网友C:
练到ALAN那种档次,就可以丢了

网友D:
随时可以

网友E:
练到暴力3D炸机概率1000分之1为止!

网友F:
练到不炸机就行了,其它机器随便上

网友G:
练到不想灰了

网友H:
也可以练到会 对尾 之后

网友I:
任何时候,任何程度都可以更换的

网友J:
无米一直看
缺米一直修
有米一直换

网友K:
大米跟进、随换

网友L:
练到闭眼自旋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