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ESKY调速板+配安孵化接收机有人改成功的吗?

楼主(2011-10-22):
原来ESKY的4合1是35M的,想换控改成72M的。用西安孵化72M的接收机,接收信号和
舵机
都正常,就是油门工作不正常。AB桨速度差很大很大,A桨的起步转速比原来的高很多(但还是可控),B桨低油门不转,要到中度油门才会转而且比原来慢很多。
哪位大虾指点一下吧。
冠日和6110E我都试过,也是一个样。

楼主:
搜索坛子里,好像没人搞得清楚。郁闷啊。

网友A:
三合一对3、4通道的信号有特别要求,必须要符合它的要求的接收机才能用。
请参考下面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B7%C9%C3%CE%2BLAMA

楼主:
JRdsx9+6100E+延长线,成功了,很好飞。首先,DSX9要设成固定翼模式,然后把三合一的3、4通道延长线接6100E的油门和尾舵通道,副翼和升降分别对应接入,设置好正反向就妥了。爽飞中,900MAH 25C 8分30秒下来,单片3.73的样子。改天另开一贴,上图。
不过6EX+146IP、西安孵化、冠日还是没成功,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