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的惨炸

楼主(2011-10-23):
第一版使用的固定模式。

因此第二版使用折叠模式,今天下午试飞时,后退飞入路边竖立的水泥下水管道中,一个电机轴折断,十分惨烈。。

网友A:
请问这是什么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是什么桨?

反桨使用9050的GWS三叶桨

正桨使用EMAX的1050二叶桨,或者1047二叶桨也可以。。

网友:
 第一次看到断轴的 我OU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我每次炸鸡都是 电机轴弯 子弹头弯
替换下来 再次爽飞u

你的电机轴没有替换吗?

网友:
电机轴都断了,撞击力好大啊。

网友C:
估计是因为桨夹的洞洞不够深  电机轴露出来一部分造成的吧  电机配的桨夹洞太浅了  不知用什么桨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因为桨夹的洞洞不够深  电机轴露出来一部分造成的吧  电机配的桨夹洞太浅了  不知用什么桨夹好

纯粹是硬碰硬撞断的。。那么大的冲击力,再者电机轴象是铸铁的,没有多少韧性,肯定会断的。
电机轴的截面是砂状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电机轴质量有问题,鉴定完毕,电机轴应该是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轴质量有问题,鉴定完毕,电机轴应该是钢的!

XXD的电机,,

网友:
怎么厉害的桨

网友:
浆厉害  把轴切了

楼主(2012-07-25):
后来使用这种大号子弹头,可以将轴完全包住,但依然存在炸轴的风险,因为已经断过一次了。哈哈!

网友:
想知道LZ是怎么更换电机轴的,能告诉一下吗

网友:
你的这个也敢叫惨?我的我都不想发!因为我知道发出来也没啥意思!

你的这个也敢叫惨?我的我都不想发!因为我知道发出来也没啥意思! 因为大疆会饿昂我发回去测试结果肯定是正常的.呵呵!我以前发的中机视频让删除了,这次我也不想发了!

看看图就是了 和上次情况一样! 急速下降打任何舵无任何反映!

网友:
是挺惨的

网友:
好夸张的电机轴~喔 阿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轴

我已经买了10根轴,备用。现在只剩余6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