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弄个外接220v电源变压可行不?

楼主(2011-10-23):
练练悬停 。 得要11v 几a的???

网友A:
你很好很强大。。。
对于灌水的人,称为水货,你已经能称为水军了。

网友B:
应该可以的600W的电源

网友C:
之前好像看到过一个视频,450飞得时候拖着一电线,由一个电源在下面地上,飞得还不高,还绑块电池配重

网友D:
应该行得通的,不过要浪费不少10号硅胶线。直接弄个汽车电瓶也行吧。
人家叫飞飞机,楼主弄个有线飞机,那就叫放飞机。

网友E:
难道你想连着飞几个小时吗??

网友F:
可以,悬停小航线阶段挺省电池,不过,小心浆打线短路或触电

网友G:
 馬達會過熱而掛掉

网友H:
多此一举

网友I:
飞机还带线,这个意义不大,不过LZ有兴趣可以搞搞,电脑的电源有12V的,可以当3S电池用

网友J:
飞一组电池10来分钟就得休息,人不休息电机也要休息,不然很容易烧坏电机。

楼主:
那还是算啦吧

网友K:
LZ行不通

网友L:
理论上来说是可行的,建议用12V蓄电池组,其优点是放电电流大、使用安全。用220V电源实施起来难度很大:一是电直的工作电流很大,启动电流更大,能够满足这样要求的交流电源很难找到,二是飞机在飞行时如不小心撞断220V交流电源线,会很危险。

网友M:
这问题,LZ入门这么多年应当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