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比特?E004?还是4#6?

楼主(2011-10-23):
小弟玩过九鹰260,能自如控制,原以为四通机不过如此。结果玩过模拟器后,发现大错特错。
问题出在平衡锤上,所以想说买一只平衡翼的机机。求各位大大推荐。
听说丘比特锁尾不好?所以想说要一只轴传的,先不谈维修,只求推荐。

网友:
4#6吧!!!但有点难度!!

网友:
丘比特v3性价比不错,而且可以自己改。4#6整体不错就是价格贵~~
不过似乎新的v3无刷版换了尾电机尾浆也增大了~~不知道有没有解决锁尾的问题~请知道的高手解答

网友A:
丘比特v3 是坑爹的东西··小心

网友:
还有一点,尾舵机锁尾肯定比尾电机锁尾强!4#6采用的就是尾传轴尾舵机锁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丘比特v3 是坑爹的东西··小心

坑爹?这个~~不至于坑爹吧~~无刷版也才600,普通版400~~还算可以吧

网友:
同是玩260A的新手,请问平衡锤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还是46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坑爹?这个~~不至于坑爹吧~~无刷版也才600,普通版400~~还算可以吧

垃圾控 难道你没领教?

网友:
搞抬 Genius CP 新手打开六轴 据说和四通壹样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垃圾控 难道你没领教?

您老不知道可以改的么~~~改完电子设备可以是一台非常优秀的四通机~~
整个改造成本全套加起来大约在1000左右。但这个时候这台jj质量已经超过4#6很多了

楼主:
平衡锤飞起来太简单,没有挑战性。所以想飞希腊头的副翼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