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 Power Gemini-2014 冲电器故障,请各路大神过来支招

楼主(2011-10-23):
一直使用正常,就前几天充电时发现CH1充电报错,之后一直如此,偶然能进入充电界面,不过充电电流显示为0。

不知各路大神知不知道这是神马回事?如何能解决?如需返厂维修的话又是有如何操作?或能否介绍有能力有信誉的大神维修?冲电器后背有保修封条,这几天一直强忍着不拆开冲电器看一看。

故障表现如下图,接上电池开始充电即提示: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楼主:
文字显示输出电路短路,请检查输出线路,检查了,除了没有拆开充电器检查内部的电路板,外部的连线、平衡头插板、电池都没有问题。

网友:
有一次看到mega power的充电器坏了。小弟原来也有一个这品牌的充电器,莫名其妙F/W好像挂,发誓以后不再买次品牌的产品。

网友:
显示是输出端有线路短路。如果排除了连接线的问题,直接让卖家返厂吧

楼主:
 不想返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