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轴拆出来?

楼主(2011-10-23):
浩马特直升机电机的轴在卡丝处断了,想换根新轴,已将顶几螺丝拆下,可轴却无法拆下来,这电机的轴没有伸出转子外头,不知如何将轴拔出来。

楼主:
自己顶一下,知道的朋友告诉一下,谢

网友:
我有个固朗的电机也是这样拆不下来,我的方法是在后盖中间钻孔,钻到能看到轴,然后把轴顶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只能用这个方法试试了,这电机后盖上为何不先开个孔呢???设计者怎么就没有想过如何换轴呢?难道轴断了就叫我们买新电机吗?

楼主:
拆过电机轴的人怎么不多啊,大家知道那些方法,在不伤电机的情况下把轴给拔出来??能用酒精灯加热后盖,然后用台虎钳夹住轴转吗///

网友:
换的人肯定不多,正常使用,不飞3D的,电机要换轴基本都要几百起落吧。一般人一年都飞不了这么多呢
我自己换过个亚拓450M的 飞了600来个起落,上面轴承报废,轴磨细了。后盖有孔的,直接用3MM尾轴顶住榔头敲几下就下来了。装得时候放台钳上压回去就得了,整个过程也就几分钟吧。
你这个后盖没孔的,很麻烦吧,前面放台钳上夹紧,用手转转看,能下来不,夹不紧的话只能像藤椅说得后面钻孔,再敲下来了。

网友:
试试用钻头的夹具夹着轴拧出来,再不行就把磁钢泡水里,用大功率的电烙铁加热电机机盖靠近轴的地方后大力拧(有一定的几率会退磁,主要看电机用的是哪种磁钢)。

楼主:
大家根本不知道,也想不到这电机的轴是这样断的,这电机我是用是快艇上的,玩了三次,三次的碳素浆都碎了,电机是很暴力,我感觉船轴有点不正,把船轴拆下来,电机上只留一个轴连器,让电机50%油门转,看轴连器装得是否同心(没有负荷),结果电机轴断了,断轴与轴连器一块飞出,幸好没有飞到我的脸上,好险,好险!!!我都不敢相信电机轴就这样断了,好阴险的电机,差点害人,这电机以后不敢买了。

网友:
听说是用水煮的吧!!!

网友:
号码特

这个点击如果没猜错 应该后边的三和风扇和电机转子是分开的 并不是一体的 先拿住风扇和转子拧下  看看能不能发风扇拧下来 下来以后应该能看到出轴了

网友:
后面的扇叶和轴应该是用顶丝固定的吧,你仔细看看扇叶中间有没有顶丝。

网友:
先把风扇上的顶丝拆下,再拆风扇,然后。。。。。。。。。。

网友:
我最近也在为这个电机发愁,问过厂家了,说是要把风扇和转子分离,才能看见轴的尾巴,再敲出来!我明天试试

楼主:
对轴进行攻牙,然后上压板,拔出来

网友:
仔细看风扇的栅格里有个内六角的沉头螺丝把它拧下来就行了。

网友:
拆卸浩马特电机方法:

拆卸浩马特电机方法:1:首先将风扇的顶丝拧下来  2:风扇和壳体是紧密配合,用一字螺丝刀4个方向左右撬动会很方便将风扇拆下来   3:将电机放在台钳上从底部3MM的尾轴或冲子把主轴敲出来  4:分别把上下轴承敲下来。轴承更换时要压到位,安装一定注意主轴不可压的太紧,注意间隙转动是否灵活。很快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2011-11-28):
这个电机我拆过,首先,机米螺丝要拧下来,这个是不用说的了,然后,把轴用锉刀或者打磨机磨出2个对称的平口来,接着老虎钳夹住平口,拧出来,这样比较好,不会损坏什么东西,唯一头痛的就是磨下来的铁削会被磁铁吸住。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楼上几位说的,把风扇拿下来,然后敲出来,不过用敲的话容易变形。

网友:
我也换过,像楼上说的那样,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