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打扭杆夹头!1.3mm钻头断了一小节在里面如何取出 ...
今天在打扭杆夹头!1.3mm钻头断了一小节在里面如何取出来

楼主(2011-10-23):
不会取不出来吧!难道要重做。。。

网友A:
基本取不出来!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以建议楼主用“断丝起”拿出来(这个工具店有售),不过会影响到孔径(即孔径无法保证1.3毫米),不知是麻花钻断在什么材质里?

网友A:
虎坦兄,1.3mm也能拿出来?
我真没试过!

网友C:
这个不好去的!钻孔要扩大!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断丝起---是种专门工具,主要是取出断了的螺杆,会顺着丝牙走,影响不大。但是取短了的麻花钻柄,就会影响孔径,但是如果非要取的话,只要牺牲孔径了。

网友D:
背面相同位置钻通,顶出。

网友E:
电火花打断钻头中心打1MM就可以取出来了。

网友F:
用冲子砸出来,电焊补孔

网友G:
拿手钻在周围钻几个孔,取出来就可以,在上补土

网友A:
那么费事,不如造多几个!

网友H:
电火花!不过费用高基本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I:
电火花打吧,打碎了倒出来,应该没多少钱,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一般干线切割的都有这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