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又出了几个新的HV舵机

楼主(2011-10-23):
继今年上半年Futaba出品了255HV, 256HV之后, 这个月在日本的幕張模型展上又推出了几个新的HV舵机, Futaba的HV舵机越来越多, 配上Futaba自己出的哩铁接收电, 一切都简单咯

网友A:
为啥要主推Li-Fe呢?  因为放电电流?

网友B:
:loveliness:   已经订了9个  呵呵

网友C:
直接2s锂电确实好多了,不过原来的BLS就贵了,现在高压的更贵了。钱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主推Li-Fe呢?  因为放电电流?

Li-Fe 容量大,放电电流也大, Futaba的Li-Fe现在是1800mah的, 6.6v, 用2块并联冗余供电, 安全有保证, 万一一个坏了另一个还能继续供电, 两块并联的话电量大, 总放电量可以持续到近3000mah, 飞F3C再好不过了, 够用一天。 而且充电时间短。

现在很多人用2S哩电+Regulator, 但是我个人是尽量避免Regulator, 这东西坏的可能性远远大于电池组, 用便宜的飞机飞3D倒也罢了, 如果是好飞机, 或者近3000刀的F3C飞机, 我是不愿意去冒这个险。 当然HV舵机也可以直接用目前的2S哩电, 但是Futaba的Li-Fe更皮实, 没有火灾隐患, 突然坏掉的可能性比Li-Po小,大致相当于镍电的故障率。

过去的镍电容量是个大问题, Futaba只有600-800mah的还在卖, JR虽然有1900的但是价格比起 Futaba的Li-Fe并没有优势, 还死重。另外镍电的可用容量小, JR 1900的可用容量只有1000出头。这和放电曲线有关系, 哩电可以稳定电压放电到80%, 镍电只有60%左右。

我现在用的是BLS252, 用JIVE的BEC, 还要加上英国CSM出的BECSAFE和备份镍电做保险, 一大堆东西, 如果能用HV+ Futaba的Li-Fe, 就清爽多了, 现在701陀螺支持HV的, 再加上256HV, 全套机载设备可以做到供电简单, 可靠, 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2s锂电确实好多了,不过原来的BLS就贵了,现在高压的更贵了。钱哪

高压的就只比BLS贵10刀而已。BLS252 卖149, 255HV才卖159, TowerHobby上的价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veliness:   已经订了9个  呵呵

老兄你手好快啊, 呵呵, TowerHobby还没有上架, Futaba的东西我都从TH买, 25% off, 呵呵

另外这几个新的HV舵机我只看到这张图片, 想请教一下这几只舵机Futaba推荐分别用在什么地方上?

目前我只知道255HV用在F3C斜盘上取代BLS252, 256HV用在尾巴上取代BLS251, 这几只里面有没有用来取代255HV和256HV的? 图片上参数太小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Li-Fe 容量大,放电电流也大, Futaba的Li-Fe现在是1800mah的, 6.6v, 用2块并联冗余供电, 安全有保证, 万一一个坏了另一个还能继续供电, 两块并联的话电量大, 总放电量可以持续到近3000mah, 飞F3C再好不过 ...

Li-Fe
第一,2S电压满电7.2V,对于满电8.4V的2S lipo来说,在舵机的输出性能上还是低了那么一点点,虽然不多,但是总心里不舒服 。  现在Futaba的HV锁尾舵机也出来了,所有的舵机可以一起高压了,也用尾巴单独备用降压线了。
第二,2S LiFe还是要重不少,不过对于5000g起飞重量的飞机来说问题不会太大。

楼主:
对呀, 我现在就等着全套高压呢, 简单又可靠

网友:
我订的是172一共6个!272一共3个!其实这舵机已经有很得卖了!
我现在KSM上用的是255和256!AURORA上用DS6315hV和256!油动版的KSM配的是DS8925HV和256!但是还没组装!这回订的这些是后备或者更新用!现在看上了E12!有缘的话也配一架!

网友:
172力量上五比255大得多!但是速度慢点!对我来话没问题!我不是超高手体现不出这快慢!反而力量大还好!至少炸机时!挂掉的可能性小点!力量大!工作时候速度损失也少!所以还是有好处!没必要追求很高的速度!那级别的速度没几个人用得上!就拿我AURORA上的Ds6315hv和KSM上的255比较!在我手上基本一样!感觉不到区别!要知道6315的参数比255牛多了!估计只有顶级高手就能飞出不一样来吧!一般人估计没这能力!

网友:
我最近也在考虑Li-Fe直供的方案,请教一下,原来的斜盘舵机是 BLS253和 8915,是不是只要把尾舵机换成 256HV。就可以采用2块Li-Fe并联直供的方案了?

网友D:
我在用156HV+256HV的组合,TunderPower2S lipo 20C直驱供电,实际飞行效果并没有那么好。在持续大负载动作的时候,前期舵量和相应速度都还可以,而后来明显的感觉飞机反映减缓, 地面用手按压测试感觉力道一般,还不如MKS的670+BEC。通过VBAR上的实时电压检测,并且接收电为满电,光三个十字盘舵机在大负载的情况下都有1.2V的压差,即8.4-1.2=7.2V。后来还是加上韩国的7.4BEC稳压,测试效果明显改善。
我还有两组HYPERION 2S 6.6V 1600mha的LIFE,是专门给logo外挂供电用的,实际测试如果仅仅用LIFE单独做直驱供电,发现大负载life的压降更大。充满是7.2V,通电后带上负载就掉到6.6V,再做动作最低可以掉到4.8V,所以必须是搭配K牌电调的BEC用,这样两者合并电压最低都可以保持在5.9V左右。
所以个人认为,直驱虽然是方便并且故障率低,但现在的飞机性能与力量越来越强,所以还是要为电子设备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供电环境才能将设备的性能发挥到最佳。

以上是个人之浅见欢迎指正!

网友E:
看来,Li-Fe直驱飞3D性能还是会有些下降。

其实我考虑Li-Fe直驱的方案,出发点是在可靠(双路供电)的前提下,尽量维持高一点的电压。

我目前的方式是 JIVE 电调BEC 并联 4.8V镍镉,和SGP并联4.8V镍镉。主要是考虑对BEC做一个备份。

我想,这样看的话,用Li-Fe并联JIVE BEC或 Li-Fe并联SGP应该也是不错的方案。(需要把BEC设置成6V输出)

这样的话,至少把尾舵机升级成高压 256HV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E:
还有一个技术细节我一致没有想明白,不是谁能解释明白?

就是并联电池和BEC输出电压的匹配关系。

不论哪种电池的电压和BEC的电压多少都会有些差别。这种压差有没有什么问题隐患?

1、比如电池的电压高,并联到BEC上,会不会电流流向BEC,会有问题吗?

2、如果BEC电压高,电池电压低,理论上会给电池充电,如果是锂电池,内阻很低,BEC瞬间的大电流会不会超过其电流范围,造成

BEC烧毁呢?

电路知识不过关,想不明白,希望懂的朋友给分析一下。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在用156HV+256HV的组合,TunderPower2S lipo 20C直驱供电,实际飞行效果并没有那么好。在持续大负载动作的时候,前期舵量和相应速度都还可以,而后来明显的感觉飞机反映减缓, 地面用手按压测试感觉力道一般,还不 ...

不能因为是接收电就降低要求吗,试试45C和65C的接收电
Bert飞,都是45C的接收电,我想也是为了防止大负载下电压降低
还有个烧包方案,Western Robot UBEC + 2S  65C  Lipo
鬼佬测试下来,western Robot UBEC 比 Castle Creation 负载电流大,压降小,不过价格也是贵出了1倍

网友:
一石激起千层浪,又有一个新的讨论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Li-Fe直驱飞3D性能还是会有些下降。

其实我考虑Li-Fe直驱的方案,出发点是在可靠(双路供电)的前提下,尽量维持高一点的电压。

我目前的方式是 JIVE 电调BEC 并联 4.8V镍镉,和SGP并联4.8V镍镉。主要是 ...

我和你一样, 也在等待Li-Fe高压直驱, 双电备份的方案。

这个方案用在3D上肯定不如Regulator好,因为Regulator+2S可以很轻, 而且3D基本需要接受电持续大电流放电, 但是3C没有这个要求。

以前最早我是用双镍电直驱, 互为备份, 后来演变到用JIVE的BEC+备份镍电+BEC SAFE, 目前认为最好的方案还是双Li-Fe高压直驱, 对3C来讲, BLS252力量就已经足够, 但是255HV的力量更大, 飞3C的话舵机不需要长时间工作在大电流状态下,这个驱动方案已经足够用。 用上701+256HV以后尾巴供电也不成问题。

另外你提到的BEC备份问题, 我觉得只要在用BEC的场合, 最好还是外加一个BEC SAFE, 因为备份电只能保证BEC断电以后能继续供电,但是如果BEC故障后把全电压都加在电子设备上的话, 那么全部电子设备就会烧毁, 用2S接受电可能还好, 短时间扛的住, 但是如果BEC从动力电取电的话,象JIVE那样, 那么烧掉所有电子设备的可能性是100%

BEC SAFE可以监测BEC输出, 不论BEC输出过低或者过高(超过6v), 都会自动切换到备份电池, 而且飞下来后LED状态会告诉你是否过低或者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个技术细节我一致没有想明白,不是谁能解释明白?

就是并联电池和BEC输出电压的匹配关系。

不论哪种电池的电压和BEC的电压多少都会有些差别。这种压差有没有什么问题隐患?

1、比如电池的电压高,并联 ...

JIVE厂方推荐是一定要加备份镍电的, 如果有小压差是没问题的, 如果你要BEC输出5v的话, 厂家要求是只能用4Cell镍电的。

另外JIVE确实是给镍电不断充电的。

用2S做备份估计不行, 压差太大,因为JIVE的BEC是有监测逆流功能的, 如果短时间逆流,JIVE会关闭BEC输出, 等一段时间后再重启BEC, 以前的JIVE重启BEC要几秒的时间很危险, 目前V9以后的JIVE都只要0.5秒就能重启。

网友E:
[qbsdfuote]原帖由 xuesing 于 2011-10-24 16:05 发表

我和你一样, 也在等待Li-Fe高压直驱, 双电备份的方案。

这个方案用在3D上肯定不如Regulator好,因为Regulator+2S可以很轻, 而且3D基本需要接受电持续大电流放电, 但是3C没有这个要求。

以前最早我是用 ...

谢谢您的回复!

BEC SAFE 没有用过,不太了解,但是看了您的描述,感觉BEC SAFE是串联在 接收机和 (BEC+镍镉电池)之间的?BEC SFAE 到接收机 有几条供电线?

不太清楚,如果BEC SAFE 故障怎么办?或者 如果BEC SFAE 到接收机只有一条电线连接,这条线的插头松了怎么办呢?在实际飞行当中,BEC故障的现象没有遇到过,但是倒是因为接收电的电池插头松掉炸过几次机。

这也是我要考虑备份电的主要初衷。

如果理解有误,请指正,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JIVE厂方推荐是一定要加备份镍电的, 如果有小压差是没问题的, 如果你要BEC输出5v的话, 厂家要求是只能用4Cell镍电的。

另外JIVE确实是给镍电不断充电的。

用2S做备份估计不行, 压差太大,因为JIVE的BE ...

所以我飞logo600用jive的BEC设定的6V输出,这样用HY的2S 6.6V Li-Fe做备份供电是最好不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能因为是接收电就降低要求吗,试试45C和65C的接收电
Bert飞,都是45C的接收电,我想也是为了防止大负载下电压降低
还有个烧包方案,Western Robot UBEC + 2S  65C  Lipo
鬼佬测试下来,western Robot  ...

请问有没有Western Robot UBEC 的资料!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所以我飞logo600用jive的BEC设定的6V输出,这样用HY的2S 6.6V Li-Fe做备份供电是最好不过了。
这个

这个方案看似比较合理。

看来要花钱买设置卡了。。。。

电动的解决了,油机咋办呢?我的D3现在是用 SGP的6V输出口接到接收机,再并联4S镍镉,这样的话,并联2S life似乎也可以吧?如果并联2S life,SGP输出设置 6V还是 6.8V呢?

我的舵机是 BLS253 、BLS256HV。

网友:
此贴有营养,虽然俺目前穷可是也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只是不知道LiFe电池软包的那种为什么貌似放电性能很差?Hyperion出的接收电池组都才只5C放电,根本不像它们用在电动工具上的A123兄弟们那么猛。

只要舵机和接收机都能承受LiPo的满电8.4V长期工作,我就满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有没有Western Robot UBEC 的资料!谢谢~

可以14S输入,输出10A,峰值15A。  巨狗 xxtreme 上面用过,带着3个 6315HV,   虽然Kyle是顶尖高手,但是他个人认为6315Hv(8717HV)和8915的速度差不多,哈哈,主要是他本来就不需要那么块的速度
有个鬼佬的测试贴,都是英文,就不转了,说这个比CC Pro UBEC的效率和带舵能力都要好一些,不过也是呀,一分钱,一分货吗,哈哈,德国UBEC价格和性能
http://www.western-robotics.com/hercules-super-BEC_hp.html
FEATURES:
      Height ------ 22 mm
lSuper high efficiency 5.3V, 6V, 8.4V
      Width   ------ 34 mm and 9.0V selectable voltage regulator.
      Length -----  41 mmlWide input voltage range from 9V to 58V
      Weight -----  40 grams (3-14 LiPo Cells).
   Min. 13V input for 8.4/9.0V applications.
lHigh current capability of 10 Amps
continuous 15A peak.
lHigh power output that handles multiple
servos including digital servos.
lBuilt in Current and Thermal overload
protection.
lLED status indicator gives visual feedback.
lIdeal for R/C model 2.4GHz radio systems.
lLaboratory burn-in tested at excess of 7
amps continuous load at 9 V output for 72
hours of uninterrupted oper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E:
[qbsdfuote]原帖由 xuesing 于 2011-10-24 16:05 发表

我和你一样, 也在等待Li-Fe高压直驱, 双电备份的方案。

这个方案用在3D上肯定不如Regulator好,因为 ...

BEC SAFE 的详细资料我曾经发过一个帖子, 请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86761&highlight=%C8%DF%D3%E0%B9%A9%B5%E7

没错, BEC SAFE也有出错的可能, 所以我现在倾向于高压+哩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14S输入,输出10A,峰值15A。  巨狗 xxtreme 上面用过,带着3个 6315HV,   虽然Kyle是顶尖高手,但是他个人认为6315Hv(8717HV)和8915的速度差不多,哈哈,主要是他本来就不需要那么块的速度
有个鬼佬 ...

WR是加拿大的, 不是德国的。

WR出故障的几率很低, 一方面它的用料都是工业级而且打了很大余量, 所以价格贵一些, 但是仍然比Regulator便宜, WR最高端的产品都在100刀以下, 但是好的Regulator都要100刀以上。

WR的NB之处在于, 它每一个产品出厂前都做过几十小时的全负载大电流烤机, 所以故障率很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WR是加拿大的, 不是德国的。

WR出故障的几率很低, 一方面它的用料都是工业级而且打了很大余量, 所以价格贵一些, 但是仍然比Regulator便宜, WR最高端的产品都在100刀以下, 但是好的Regulator都要100刀以 ...

谢谢指正,一直以为是德国货,好像不太主流的东西,

你说的对,出厂前是7A持续输出72小时的测试

不过从安全的角度来说,还是单独的Pack+regulator吧,这个东西烧毁也就罢了,但是击穿的话
摔机的瞬间保不定就什么发生了

所以最安全的就是别用这UBEC类的玩意,直接电池接入。而且摔机的时候还能挺着的也就是Li——Fe了
再就是车用的硬壳2S Lipo

网友:
JR POWER SAFE RECEIVER?
更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我之前就有一台D3因为2S lipo突然挂掉而失控炸鸡报销!唉,所我觉得只求飞行时供电稳定就好,其他的还真说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

这个方案看似比较合理。

看来要花钱买设置卡了。。。。

电动的解决了,油机咋办呢?我的D3现在是用 SGP的6V输出口接到接收机,再并联4S镍镉,这样的话,并联2S life似乎也可以吧?如果并联2S life, ...

其实我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保险,而是保证给电子设备在高负载下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电压电流输出,K牌的BEC只有持续的5A输出瞬间15A而已,一般的飞行也足够。所以K牌说明书都建议并一组nicd。不妨试试。我设定的电压为6V,大负载下可以掉到4.3V去。并联上一组2S li-fe最低也只掉到5.3V,而且还是在life用的时间长电量不饱和的情况下。

网友:
这个高压BEC怎么样?  看数据是估计很强很强了吧

Xuesing有没有用过?

楼主:
没有, 大机上BEC我只用JIVE或者WR的, 其他的信不过。

我这个人有品牌情节, 只买大牌子的东西, 宁缺毋滥

网友:
棒子的玩意, 价格也跟WR差不多了, 我想没人会放弃WR买Gryphon

网友:
WR国内哪里有渠道可以买到哦~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7020稳压7.4输出  很好   不喜欢2S直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