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着****飞控的小车,无聊地另类一下,哈哈

楼主(2011-10-23):
****飞控到了,怎奈最近天气实在太差,好不容易等到周末,不是大雾就是大风,还是先不上飞机了,瞄上了那个落灰已久的小大脚

说是天气原因,其实主要还是舍不得设备啊,所以先拿小车拉距测试一下心里有谱 存着侥幸心理,用的2.4g的控和2.4g的图传,把设备装上了

整装待发的无敌自动返航(据说理论上可以)小大脚

正面看去,像个小机器人

看来里面的****飞控神器,放这里确实有点委屈了

做了个简易的地面站,做这个盒子主要是为了显示器可以方便携带,又方便安装,正好挂在三脚架的把手上,上面还可以按个摄像机拍拍实况

简陋的盒子,但五脏俱全

网友:
自动返航只能直线返航吧..

网友:
不过考gps 返航对小车来说基本不可能。。。哪有这么开阔的地方能让他定位哦

楼主:
到外场后开始准备工作,新换了个地方,搜星有点慢,但不一会儿就3颗星了,再晃会儿,就8颗了,比其他杯具人物的介绍,要好很多,我很欣慰啊

往往想的要比实际的好很多,这已经是真理了,定完家的位置,下面开始试试图传和飞控,很悲剧,首先,在家里,两个2.4g设备同时工作得还算不错,可外场,刚跑了也就是20米,干扰厉害,开始失控,显示模式正常改为回家模式,但小车未按预定的想法绕着家的位置绕着转圈,而是一失控就原地打转,看看视频吧

更杯具的是,知道2.4g共存肯定有问题,想着带着72m高频头一起试试,结果走的时候匆忙,还是忘带了

楼主:
你们回帖好快啊,我这编辑视频的帖子,你们就开始下定论了

今天上午依然刮大风,不出去了,把72m的接收换上

立了根大天线,更威武了,哈哈哈

俯视一下

网友:
呵呵,这种玩儿法也有助于飞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从来没第一视角飞过,通过屏幕开小车,已经晕头转向了,真的不知道哪是北了
所以还需要多练习练习,等上天估计就驾轻就熟了

网友:
heuyck表示鸭梨很大吧

网友B:
副翼p太高,所以方向打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副翼p太高,所以方向打死了

哦,再调调试试,不过感觉用副翼还是不靠谱,因为小车减震的问题,车身一歪,而是用副翼控制,今天上午用方向舵控制了一下,返航模式没反应

网友:
 一样道理吗?

网友C:
有才人,下回改船上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才人,下回改船上试试吧

感觉船泡水里还不如飞机安全 再说附件找个水潭不容易啊,还是让给其他同学们去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和你一样这么玩的,我用的是柏通1.2G  800MW的,控是2.4G的GT3B,感觉还可以,就是控不给力,50米左右就车子就不动了,可能是控的问题,图像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