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请教

楼主(2011-10-23):
请问各位老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645170180鸟这种电池可不可以飞航模

网友:
20Ah?这么重怎么带上去?就算用在大机上的话电压也不够。要多个串联,更重了。只能做充电器的外场电源

网友:
太重了,用来做外场充电站不错。

网友:
 1斤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