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里面飞机的物理尺寸可以变大吗

楼主(2011-10-23):
给老年人玩,但是老年人眼力不好想调大物理尺寸,请高手指点能具体点详细最好有图片

网友A:
把望远镜打开

网友B:
请用大屏幕电脑或者电视或者投影

楼主:
不懂的少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

楼主:
在飛機編輯裡面,Options 點入,底下 Dispaly Advansed Properties 打勾,右邊會多出個 Vehicle Graphics Scale & Vehicle Physics Scale
Aircraft --> Edit XXXX --> Options --> Dispaly Advansed Properties ~
具体的数据不懂都是英文的

网友C:
方法1:调节视角到最近并追踪,连续切换CAMERA选项
方法2:在不改动模型其它参数的情况下,单纯更改模型的外观,拉大即可(model->edit)

楼主:
6楼的兄弟我怎么没有看到这个两个选项呀

网友D:
Aircraft --> Edit XXXX --> Options --> Dispaly Advansed Properties 打勾 --> 右邊 Vehide Graphical Scale 跟 Vehicle Physics Scale ~
可以任意ˇ的更改 比例數據 ~
模擬上面的菜單 View > Zoom Type > AutoZoom 跟 Manual (可按 正 副 鍵縮放) ~

网友D:
搞定了嗎?

楼主:
搞定了谢谢你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