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滑牙了。悲剧

楼主(2011-10-23):
这小螺丝滑牙了怎么办啊,又不夹不到。又戳不到。。看图

楼主:
尾中连螺丝。。怎么取出来,,滑牙了 难道后面全换啊

网友:
用电烙铁烫热了,把螺丝刀焊在上面拧看看。
没试过,纯属理论。
不行就只能整个换了,祝你好运

网友:
回复 网友A:

照片太模糊看不清。

网友:
没用了,我的滑了只有把尾中联换了

网友:
我也这样滑过几回,按上面所说的方法处理,有一次没处理成功,只有把尾轴锯断了,整个尾中联报废。

网友B:
用钻头钻吧

楼主:
我的妈牙

楼主:
啊懂起了。。转子转,或锯尾轴

楼主:
只是报废一个尾中连

网友(2011-12-08):
中联头 又便宜 只有换一个中联头`

网友:
台钻钻进去,要不就暴力解决,卡住中联,用比尾轴小点的东西顶住尾轴,然后暴力,反正ls给的建议都是换掉,不怕砸坏什么,别砸着手就行

网友:
曾经把倾斜盘上的球头拧断的飘过

网友(2012-01-10):
赞同这个哥们的技巧!!

引用 网友B:
用钻头钻吧

网友(2012-03-28):
吧舵机中间螺丝拧断的人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