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制小吸尘器的N个问题

楼主(2011-10-23):
前几日用垃圾木头做了个小台锯  用着不错 但是有个很烦的问题  就是锯后的粉尘比较大 想有个积尘机器 随后翻翻我的破烂堆 发现如下东西

有个吸尘器电机  壳子被扔了      电机还能用  只是有些打火

那个圆形的是茶叶盖只是为了构思
不知道这样的叶片 怎么能产生吸力 是不是按图上的原理来产生吸力呢
求解  如果说买成品就不必了

这个叶轮的工作原理图!!!
就是这种小吸尘器的电机 里面除了第一张图里的东西 剩下什么都没有

网友:
按图上的话,应该有乱流,没有吸力,估计而已哈

网友A:
有吸力的.离心原理...塑料叶软将空气向圆周方向甩...空气由中间补进来...现成一套风路...外壳参数离心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吸力的.离心原理...塑料叶软将空气向圆周方向甩...空气由中间补进来...现成一套风路...外壳参数离心泵吧...

吼吼 我喜欢理论分析的结果
木有学过空气动力学
倒是学过液压与气压原理
不过里面的气泵是吹的 不是吸的

网友:
吸力不够,不好用吧!这电机不过几十瓦吧,手持吸尘器电机都有1800W啊,还是买把现成的实在也不贵200左右.

网友B:
给孩子搞卫生用吧,再做个大的。

网友:
这么小的一个叶轮不知道能有多大力量

离心风机既可以吹也可以吸,只要按照要求设计进出风口就可以了。只需要吸的话,在叶轮中间的缺口上安装一个管子就可以达到目的

离心风机的图片网上大把,可以参照外观制作一个。当然只需要吸风的话就只安装一个进风口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孩子搞卫生用吧,再做个大的。

额 我今年才21 哪来的孩纸 连女友都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200对我来说还是比较贵的
我那小台锯 成本才23块(俩轴承座20 铣刀片3)
其他的都是破烂 吼吼

网友D:
上次是在哪个帖子里看到的一个旋风吸尘器,自制的。因为哪个帖子说的是他的雕刻机,吸尘器只是提了一下,现在哪个帖子我找了很久没找到,他用的扇叶就是你那样的,并且是吹风,吸的东西不经过风扇,很不错的。不知道你了不了解旋风吸尘器,可以照那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次是在哪个帖子里看到的一个旋风吸尘器,自制的。因为哪个帖子说的是他的雕刻机,吸尘器只是提了一下,现在哪个帖子我找了很久没找到,他用的扇叶就是你那样的,并且是吹风,吸的东西不经过风扇,很不错的。不知道 ...

非常感谢 我搜过的那几个帖子都不是这样的叶轮
文不对题的帖子不好找呀 呵呵

网友E:
关键是那个电机的转速不够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那个电机的转速不够高吧?

那个电机就是从吸尘器上拆下的 手持的 壳子坏了 扔了 就剩下这些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这个叶轮的工作原理图!!!
旋风吸尘器的原理图    !!!

基本原理
利用粒子在气流中做高速旋转时,离心力远大于重力,且因速度愈大,粒子所获得之离心沈降速度也愈大,使固体与气体达到分离的目的。当含固态粒子之气体自圆筒导入管沿切线方向进入锤型圆筒,在圆筒内旋转,此时气流碰撞器壁,粒子撞击管壁并旋转下降至集尘袋中,而干净气体则自圆筒上方排出。 旋风分离器的效率与粒子的粒径有关,粒径愈大分离效果愈好,一般来说,粒径大于30μm以上,分离率可达到99%,但当粒径小于5μm以下时,分离效率不及5%。

含尘屑的气流进入旋风分离器后一面沿内壁旋转一面下降,由于到达圆锥部后旋转半径减小,根据动量守恒定律,旋转速度逐渐增加,气流中的尘屑粒子受到更大的离心力。由于离心力产生的分离速度要比受重力作用的沉降速度大几百倍甚至几千倍,分离效果显著。
简单地说,这个圆锥桶对尘屑起加速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3567&highlight=%2Baaa77770000

我前两年D的

灰常感谢  您的帖子我之前拜读过  有关于旋风吸尘器的原理图

我的想法是利用好这个小电机 不想在花米 了  嘿嘿   还是谢谢您了

网友:
大功率电吹风现在也使用这种小电机,功率200多瓦,转速一万多转,够用了,就是有点吵。自己做个做个风叶、再做个壳体弄成个离心风机,再弄个锥筒就可以做个旋风收尘器了。锥筒用插花桶就行,去鲜花店去买个漏底的就行,还便宜,我五元买了俩 。

网友H:
旋风的不用D了,淘宝有卖的60一个!质量还不错,我刚刚买了一个

网友:
我想用0.5~0.8的铁皮焊一个,不知这样的尺寸的锥形筒能否分离尘土,

楼主:
继续求我这种叶轮的工作原理图

网友D:
呵呵,我根据你的风扇叶子,画了一个简图,也是旋风式吸尘器的原理,图画的简单了点,希望你能看得明白,也希望能帮到你啊!
图是一个简图,具体的结构还要你自己去想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我根据你的风扇叶子,画了一个简图,也是旋风式吸尘器的原理,图画的简单了点,希望你能看得明白,也希望能帮到你啊!
图是一个简图,具体的结构还要你自己去想啊,呵呵!

哦哦 我正在想这个电机风扇出风在哪里呢

灰常灰常感谢您的帖子  您画的图很清楚 我很明白  嘿嘿

网友I:
这种叶轮需要很精密的蜗壳与之配合才能够成能用的风机,所以很难利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叶轮需要很精密的蜗壳与之配合才能够成能用的风机,所以很难利用了

可是我那破手持吸尘器里就一个这玩意   其他什么都没有 直接就能吸尘   奇怪了 没学过空气动力学,
不知道空气在叶轮工作时的状态   才疏学浅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旋风的不用D了,淘宝有卖的60一个!质量还不错,我刚刚买了一个

发个链接给我吧,我没找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发个链接给我吧,我没找到啊

他说的可能是那个圆锥的东东   塑料的   60米  感觉好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发个链接给我吧,我没找到啊

笨啊,就搜索 旋风 集尘器 一大堆嘛,然后按照价格排序就找到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用客气,其实我明白LZ的意思,就是想利用手里的东西去DIY一个自己能用得上的工具,乐趣就在这里了,如果什么都是“淘宝”,那就失去了DIY的乐趣了,LZ,我支持你,也希望你能做出来。这个东西最重要的是气密性,除了进风口和出风口,其他的地方的气密性一定要好。当然了,一些部位不能用胶水粘的,比如垃圾桶和锥形桶之间,其实他们之间只要垫一块橡皮,再扣紧就可以解决了。至于扇叶的蜗壳,现在这么多圆柱形的容器,相信不难找,呵呵,希望你成功!!

网友:
如果你有气压机的话,我倒是还知道一种吸尘器,是利用高压气体工作的,那种吸尘器更简单,就是声音大了点!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旋风的不用D了,淘宝有卖的60一个!质量还不错,我刚刚买了一个

是这种吗?

这里面管的高度是多少的?

网友:
我看好这个了

配合750W的漩涡高压风机简直就是完美
不过投资不菲,全部下来要过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这种吗?
这里面管的高度是多少的?

这个玩意 淘宝标价68 不含运费   感觉塑料的这东西不值钱呀  怎会这么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玩意 淘宝标价68 不含运费   感觉塑料的这东西不值钱呀  怎会这么贵

68太贵,等吧,过段时间会便宜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高度80mm。

我蓝色画的部分,只有80MM?
进风管径是55MM,进风管跟上面的平面有点距离,只有80MM,个人觉得可能性不大的.是不是我表达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