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机能在家里用吗?电线顶得住吗?

楼主(2011-10-23):
记得装修的时候布的是这种电线...纯铜2.8mm,我用汽油焊枪熔过一小段.是纯铜的.能熔

最近考虑入台焊机....三用...能焊铝那种....怕家里电线受不了...

普通的TIG-200A,,,是不是指电流200A,,,那不是很大的电流?求科普

网友:
电压正常,没问题

网友:
家里的线号粗,外线也要粗而且不宜过长

网友:
200A是焊机的焊接时副边的电流,,,,,,,,,,,,,,,,,,原边电流20A就差不多了,,,,,,,原边最好加一个刀闸,或空开,,,,,摆弄工件时焊机断电,,避免空载损耗,,,,,,,,,,,,,还可以散热

网友:
我天天在家炽啦。没咋地啊。

网友A:
首先TIG200焊不了铝 焊铝要WSE-200G 家里电没问题 我试验过

网友:
2.5毫米的独跟铜线足够了,,,,,,,,,,,,,,,,,,,,,,,,,,,

网友:
最好.可以焊铁,可以焊不锈钢,,可以焊铸铁,,,,,,,,,,,,,,,,,,,,,焊铝

网友(2011-11-22):
2.5平方的电源线就够了 其实大多数时候都不是满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TIG200焊不了铝 焊铝要WSE-200G 家里电没问题 我试验过

留个记号,买焊机时做参考。

网友:
tig200指的都是额定电流200a的氩弧焊机,这种机器一般都带手弧焊功能
额定是200a,试机上大多数这个规格的机器一般最大输出也就145a的样子。
这样一次电流也就十几个安培。家里电足够用。
家用最粗的焊条一般也就3.2,额定电流100-120a足够了。这样一次电流就更小了。
配上氩气,除了镁铝以外,基本金属都能焊接了。没必要追求焊铝的机器。很贵的。
一般的小地方都没有焊铝的机器的。因为焊接铝除了特殊用途,用的地方很少。

瞎说了。楼主胡乱听就好了

网友:
我的18KW的等离子+3KW空压机用的还是2.5MM铜线

网友:
家里的一般插头均可以的。没有问题,只要不是一天到晚电焊
我就这么用的

网友(2012-01-11):
铜芯线一般按每个平方承受5安培来算的,铝线减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家里一般主线都是6个平方的,插座线2.5个平方,灯线1.5个平方。老房子的线要小些。应为以前家用电器少,所以预算就小的多

网友C:
新买的wse-250 方波逆变焊机。焊铝没20分钟就爆管子了。。。去问厂家。。厂家对这种小功率220v的焊机都不看好。很多参数虚标。。无奈换了380v wse-315.。刚拉回来。还没试验。。建议楼主多花点钱。买个大的名牌。。。逆变焊机现在山寨的太多了。。。。实在不敢恭维。。

网友D:
硅整流的可以,变压器式的恐怕不行。

网友E:
目前市面上卖的氩弧焊机.绝大多数是逆变电焊机.200A的家里的电线没问题.绝对可以焊铝.

网友F:
普通的氩弧焊机焊铝镁合金不是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