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改铣的困惑

楼主(2011-10-23):
车床改铣床有几种方式,就是自己玩玩的,买铣床太不划算了,有经验的来讲讲,选择一个合适的,也改一下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看看这位C0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才看了,他动手能力太好了,也有时候折腾,我这穷山僻壤的,找块废铁都困难

网友B:
用过,有几大缺点
【1】歪着脑袋干活很不方便。铣床工件是平放的,这个工件垂直放,加工的时候你脑袋是横着看的,很累。
【2】装夹不方便,铣床平台大,又是平的,工件一放就行,这个却要靠自己找正,不然工件可能不够垂直。
【3】一般车转铣附件是装在中拖板上的。深度进给不方便,车转铣是用车床的大托板手轮进给的,缺少精确的刻度显示,除非你加高装到小拖板上用小拖板手轮进给,但这样的附件不稳定,极可能超出加工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几个问题想过了,但是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C:
车床导轨承载能力不行,除非是燕尾导轨或矩形导轨可改。变形金刚就是燕尾导轨。玩玩还行,搞多了毁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