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750设置不了DS520的行程

楼主(2011-10-23):
我的GP750设置不了DS520的行程,按照亚托的GP750&780的
陀螺仪
说明设置的,老是顶尾杆,是不是的我750坏了?求救

网友A:
有这可能性

网友B:
GP750往尾管那边设置时,不要推到头,要慢慢的推,只要发现GP750变灯了,就马上停下,即使这时候只过了中点一点也停下。然后再试试看,可能就不顶了。
如果还是顶,就只能调下尾推拉杆了。GP750好像就有这个毛病

网友C:
设置行程时 当摇杆推到一头到合适的位置时松开摇杆回中 等3秒 750上的灯会从闪烁变为衡量 然后再设置另外一边(同样方法) 从闪烁到衡量 这是记忆过程 如果没等衡量就进行下一步操作了 那陀螺仪就不会记住你设置的行程量 当然舵机还是从前的状态
和你的舵机没关系

网友D:
没事 我开始也这样 改下尾螺距

楼主:
中 等3秒 750上的灯会从闪烁变为衡量 然后再设置另外一边(同样方法)
我试过了,等到自动退出都没反映

网友E:
你的情况跟我的一样,一样的设备,我只有右边行程可以设,左边设不了

网友E:
我的就是在750上设行程,控方向舵向右时那个陀螺上STATUS灯红色闪,要以记忆行程量,向左就不会闪,一直是绿灯,左就设不起,结果就是,左舵,拉杆都顶弯了,右舵就合适,别说我中立点没找好,确定是找好的,拉杆都是最短了,球头安装在最靠轴那个内孔的

楼主:
难道750就是这个通病,没法解决啦

网友F:
貌似行程太短的话不能保存的……

网友G:
用内舵机臂孔

网友H:
我的没问题啊

楼主:
向12楼的讨教

网友I:
原帖由
wapit
于 2011-11-1 00:15 发表
貌似行程太短的话不能保存的……
正解!
换个更短的舵臂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