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朋友能否解释一下endpoint的含义,具体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1-10-23):
如题,不能光问问题,奉上爱机美图一张!

网友:
沙花,endpoint是舵机终点调整吧,应该是舵机行程不一致时调整行程终点用的

网友:
8FG上的endpoint或者说是travel adjustment是两边分别调整的,调整的效果就是改变控的摇杆往某一侧扳到底的时候舵机从中立位置开始转动多少角度。中间的动作还是成比例的,只不过这个比例的比值是随着调整而改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调整这个项目尾舵机行程是不变的,但是自旋会变快。那改变THRO的ENDPOINT又意味着什么呢!

网友B:
尾舵机通道由于加入了陀螺仪,是不受遥控器直接控制的。
尾舵机通道理论上讲是给了陀螺仪“期望的自旋角速度”这个信息,包括自选方向,通道中立位置为不改变机头指向。所以你调了endpoint自旋变快也说得通。
陀螺仪要做的事情就是控制尾舵机动作,保证模型有你期望的自选角速度。
当然加了陀螺仪,还能补偿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油门-总距变大的时候尾桨也自动增加力量抵消增加的反扭。

如果想设置尾舵机动作范围,我理解应该是在脱落仪上设置,这个我不大懂请仔细参考陀螺仪说明书。

网友C:
搭车问问,8fg的end-point里面的limiter point和travel有啥不同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舵机通道由于加入了陀螺仪,是不受遥控器直接控制的。
尾舵机通道理论上讲是给了陀螺仪“期望的自旋角速度”这个信息,包括自选方向,通道中立位置为不改变机头指向。所以你调了endpoint自旋变快也说得通。
陀螺 ...

陀螺仪要调整自旋速率可以在陀螺仪上面设置当然也可以在控上面设置DR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解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问,8fg的end-point里面的limiter point和travel有啥不同谢谢!!

怀疑limiter是限制摇杆加微调的动作总量,如果行程调大了有可能会出现加上微调量动作总量就超限的情况。
没有实验证实过。

网友:
应该就是楼上各位所说的极限行程的意思了!不过没用过FUTABA等高级的控... ...帮顶!

网友:
可是我调整这个项目尾舵机行程是不变的,但是自旋会变快。那改变THRO的ENDPOINT又意味着什么呢!

据我观察,行程是不变,ENDPOINT越大,尾桨达到最大行程所需的摇杆移动量越小,就是打一点舵就倒头了,再打舵也没有作用.不是自旋快了,是相当于打舵速度快了.
油门的调了,油门曲线会按比例变化.就不是看到数值了,没调过.

楼主:
回复 网友D:

方向舵打到底不动,自旋速度确实不同,不只是打舵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