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上海的哥们飞MCP么

楼主(2011-10-23):
有疑难杂症想请教

楼主:
擦,掉的这么快。。。。顶起来

网友A:
神马症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神马症状

刚拿到一台MCP,不能离地。首先拿到手是DX6I的控,我自己拆开换手,调整。然后改设置。对频后,十字盘运动方向是对的。
油门设的是0,40,55,75,100,螺距是35,50,65,80,100. 行程设的都是100,问题是油门推到顶,都不离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拿到一台MCP,不能离地。首先拿到手是DX6I的控,我自己拆开换手,调整。然后改设置。对频后,十字盘运动方向是对的。
油门设的是0,40,55,75,100,螺距是35,50,65,80,100. 行程设的都是100,问题是油门推 ...

先确定控的螺距曲线是50时mcpx大桨螺距是0度…

网友:
要不还是先看看大齿盘是不是脱下来了。。。

网友:
螺距反了!风肯定是往上吹的!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
 很有可能螺距是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拿到一台MCP,不能离地。首先拿到手是DX6I的控,我自己拆开换手,调整。然后改设置。对频后,十字盘运动方向是对的。
油门设的是0,40,55,75,100,螺距是35,50,65,80,100. 行程设的都是100,问题是油门推 ...

孙环路长美路 周末出来帮你整

网友:
DX6I  pitch 要反向

网友:
肯定螺距问题

网友:
先确定控的螺距曲线是50时mcpx大桨螺距是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