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20改数控,机械部分基本完成

楼主(2011-10-23):
BF20买了有4年多了,一直有改数控的想法,但因为我是新手没一点基础,所以没敢动手,最近论坛里改成功的实例很多,于是痛下决心开工。目标很明确,就是让铣床动起来,换丝杆和贴塑因为能力有限,暂不考虑,以后水平提高了再说 。
X轴用86-98电机驱动,用联轴器直联
Y轴也是用86-98电机驱动,为减小铣床纵向尺寸,将电机布置在X轴下面,用同步轮传动。淘宝上定制的同步轮质量超赞,正在考虑怎么把手轮装上。
Z轴我吸取X老兄经验,买了86-113的大电机,也是用联轴器直联驱动。 电源、驱动和接口板都已买好,期间“Fang”老兄和“X机器"老兄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在此对两位老师表示感谢!下一步就是怎么把他们攒到一起,让机器动起来,心里很是期待

网友:
铣床用1:1直驱效果是不理想的。同步带不能松垮。铣床跟雕刻机最大的不同就是行走速度和刀具力,所以铣床应该用 1:几 的驱动达到更细的步进值用来获得基本精度和更大的行走力来克服导轨束紧力和刀具切削力。相反速度根本用不到高速。

楼主:
今天又从网上买了几个限位开关,以备后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BF20买了有4年多了,一直有改数控的想法,但因为我是新手没一点基础,所以没敢动手,最近论坛里改成功的实例很多,于是痛下决心开工。目标很明确,就是让铣床动起来,换丝杆和贴塑因为能力有限,暂不考虑,以后水平提 ...

LZ家的墙砌的很漂亮,是不是勾过缝隙呀》不然的话缝隙没有这么饱满吧?  看样子你把粉刷的钱也买设备了

网友A:
改了好。。。免得以后涨价

网友:
改得还可以! 同步轮应该用更大号的(大两倍以上的直径)以减小运动的误差。

还有X轴的电机座可用铝的以减小重量不平衡

楼主:
自从洛阳事件后,地下室经济大有可为呀,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了好。。。免得以后涨价

**的宝

网友:
求问 LZ,我也有一个小钻铣床,也想改造一下,不过我对这些不太懂的,你的86-98电机是什么意思,能给说说嘛

楼主(2011-11-28):
BF20调试成功,自己祝贺一下

楼主:
刚开始,电机的线给接回了,用网上的刀路试了试,铣出的字是反的,巧的是三个电机的线都接反了,刚好刻字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