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持续30W供电1小时,需要多大容量的3S锂聚?

楼主(2011-10-23):
最近在研究1小时巡航的问题。

想知道,如果电池需要连续输出30W,使用普通质量的3S锂聚,需要多大容量?

楼主:
哪位模友对电池有研究的,请分享一下知识吧。

网友A:
30W*1h/11.1V=2.7Ah = 2700mAh

安全点,3300mAh以上应无问题。

网友B:
用2500mah???
实际30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W*1h/11.1V=2.7Ah = 2700mAh

安全点,3300mAh以上应无问题。

多谢,想再问清楚一些:
1 请问这里取 11.1V 是大概的平均值,还是为了保险起见取的最小值?应当与实际情况相差不大吧。
2 是否有考虑电调保护的情况。
3 理论上估算出 2700mAh 可以放到电调保护,是根据什么来估算出 3300mAh 比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2500mah???
实际3000mah?

想知道更详细些。
请问是根据电池放电性能估算的,还是根据经验总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想再问清楚一些:
1 请问这里取 11.1V 是大概的平均值,还是为了保险起见取的最小值?应当与实际情况相差不大吧。
2 是否有考虑电调保护的情况。
3 理论上估算出 2700mAh 可以放到电调保护,是根据什么 ...

1、11.1V是标称值,容量和电压对比曲线非线性,11.1V时放电曲线较平坦。电池充电后有效应用电压范围在12.6--9V之间。
2、没有考虑电调保护。
3、2700是放尽计算值,没留任何余地。
计算方法:瓦*时=电压*电流*小时,已知瓦、电压、时间、求电流,电流=功率30W/电压11.1标称值=2.7027A,放电时间要求1小时,正好是2700mah。这是理论值,实际上放出容量和放电电流有一定关系。放电电流越大,有效放出容量越小。
考虑电调保护需要知道两点:
1、电调保护阀值是多少?
2、电池放电曲线图,查在该阀值下的放出容量是多少?不同型号电池曲线不一样。
另外,30瓦是怎么得来的?计算值还是估计值?

楼主:
30W 是估算的,乱猜的说。

用 3S 1350mAh 电池从 4.2V 放到 3.5V,小油门能飞27分钟,估计电流在 2.5A 以下 12 * 2.5 = 30W.
实际估计是平均低于30W的,但是换用大容量电池后重量增加,耗电也会增加,所以就先估计以30W为参考了。

换用电池后,估计要增加100多克,感觉困难还是挺大的说。

网友C:
什么电机?这么省电,功耗才30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电机?这么省电,功耗才30瓦?

新西达  KV1800 2208, 6030 桨。
模友说3S下全油门7A,12 * 7 = 84W。飞行时,油门在中立偏下的位置,根据上面飞行时间来估计的30W左右。

楼主:
当时为了省事儿,买电机时一起买了个普通的6030桨。

如果换成GWS的6030,估计效率还会再高一点点儿。

网友B:
3300mah的电池如果从3.7v到4.2v能充进2700mah应该够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00mah的电池如果从3.7v到4.2v能充进2700mah应该够用了吧

太好了。
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想再问清楚一些:
3 理论上估算出 2700mAh 可以放到电调保护,是根据什么来估算出 3300mAh 比较安全?...

这里有一些电池的放电曲线,你要飞1小时,正好可关注1C的那一条曲线。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6123&extra=&page=1

可以看到,多数RC电池在前80+%的放电区段,电压都在 3.7V以上,即实际上电压高于 11.1V,因而得到30W实际上可以用稍小些的电流。在此基础上,我再增加20%的容量,2700mAh-->3300mAh,则可以保证在一小时之内电压一直高于3.7V,电调保护不至于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了,嘿嘿。

网友:
电机的KV值再低一些,这样可以用更大直径的桨,这样效率可以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