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RD6000为例,看我如何改2.4G。

楼主(2011-10-23):
里有台老控,2000年左右的RD6000。频率35M。闲置了10年,今年才重新拿出来。擦擦上面的灰,一样很好用。
眼看着手里的飞机越来越多,接收机、电调源源不断的淘到家里。重返魔界就是难以自拔啊。
原先的611接收机肯定不够用啦,听说日冠二次变频免晶体的不错。买.........,用着还真不错。比原装的好用。
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慢慢拉开今天的主题序幕.......................。

事情的起因是从一只中特微40A电调到家之后说起。买这只电调是准备飞涵道F18的。我有个习惯,每次接收机电调之类新装备安装上天之前,除了地面检查试验之外,必须利用一架验证机(95元的F3A)进行多次检验飞行,以保证质量的可靠。这样检查确实有效果。因为我发现飞机上天有后不定期的有抖舵现象,又一次降落时转弯把飞机横滚了个底朝天。幸亏哥哥我眼尖手快,及时推杆摆正,否则肯定又是一起空难。

降落后地面摇杆仔细检查各设备,没有发现问题,只好多次起飞验证,基本上每个起落都有次抖舵现象,可以确定是因为干扰导致。起先怀疑是环境干扰,但连续几天都是这情况,就开始怀疑是日冠接收机问题,换原装611接收机的再试试,不试不要紧,一试吓一跳,拉距离试验只有50米,关控以后各个舵面浑身抖得跟筛糠差不多。于是可以确定原因出在电调上。换好盈30A和40A电调,所有抖舵现象全部消除。因此可以判断电调存在干扰源。(中特微40A是开关电源BEC,可能存在高频干扰,好盈30A是线性稳压BEC,必然没有高频干扰,好盈40A厂家说是开关电源BEC,但确实不对我的飞机造成干扰)

把电调返厂..........。等了半个月,又回来了,结果让我很郁闷。中特微告诉我电调经过各项检测,没有发现问题。这就让我很难办了,我是搞电力系统自动化工程的,系统设备出了多大的事故都不怕,怕就怕在找不到原因。先搁置不用吧。

飞腻了小飞机,准备上50E,出于对中特微的忌惮。还是老老实实买一贯表现良好的好盈用吧。结果新的好盈60A到家一测试,地面反应和中特微40A之前的反应几乎一样。

由此可以判定,应用开关电源BEC的电调(开关电源BEC的优势这里不谈),对传统FM接收机的稳定性是个威胁。怎么办?改2.4G吧,反正我早有此心,这下找到理由了。

经过筛选,用便宜的飞梦吧。看我

楼主:
正文开始

周六下雨,呆在家里决定动手,由于天阴,光线不好,很多照片省略。
改装2.4G之前,潜水翻过很多帖子。如果让我做一个总结的话。就是两句话:
1、找到合适的位置。
2、找到正确的线路。

先说第2条;实际上,2.4G模块很简单,需要操心的只有3根线,正负电源线和信号线。千万别问我正负电源线怎么找。连这都不能自己找到的话,建议不要改了 。难点就是信号线,这点也好办,可以上论坛上查帖子啊,总能找到的
,如果实在是找不到你手里的这个型号怎么办?不怕,顺着高频头逆向呗 ,不过有点费大脑,偷懒的办法是找模拟器输出接口。总共就那么几根线。错不了几次就找对了。 所以说,线路也不难找。

楼主:
继续

我认为改2.4G最麻烦的地方就是找到合适的位置。
当然,这还不是你要动手的第一步。
第一步是检查你刚刚到手的设备。
看看我下面的图片是真么回事吧。
看见了没有,天线连接器的线路屏蔽层都已经断掉了。

楼主:
这点就是很多人不容易察觉的地方

这点就是很多人不容易察觉的地方。他们总是认为新买的东西都是好的 ,但实际国情上..........(不是每个工人都像我这么认真的)

所以,一定要把手里的东西检查一下,确保没问题了在进行下一步。否则你可能会被玩的很惨 。
废话少说,动手修理,先把固定座拆开:

把端头分解

看到了没有,边上是原先的屏蔽层。看起来线路不是出厂时断掉的,从断口上看,应该是厂家谁用了腐蚀性的助焊剂造成残留,时间久了就会把线路腐蚀断。

所以,电子线路严禁使用焊锡膏这个规定是合理的。真不知道还有哪些我没有发现得地方使用了焊锡膏
先修复吧。
看,焊的还算不错吧。

飞梦2.4G改装

楼主:
来观众了,欢迎,自己找座位吧,沙发板凳我全占了。

楼主:
知道发帖最痛苦的是什么吗?你突然发现很多过程没有留下图片记录。
这可该从哪里下手啊。

网友:
我也改了我的6EX   改成72喝2.4双模式的   其实改装不难  难在把每个焊点焊好,把线走好。   我的控外观看着还行,里面一团乱,先看看师兄的改装吧,我稍后上图

楼主:
首先,先选择好你计划安装的各个部件的位置,这点可以通过网上搜索得到,也可以自己摸索。
天线,网上流行的位置是这样的。

背面

后面

虽然很多人都这样改,但是我觉得并不合理,首先它在转动到垂直角度的时候,会被原有拉杆天线阻挡,必然碍事,其次,飞梦的天线有点长,塞到提把下面有点磕碰。还有一点,先不说,放在后面。
经过很多次规划,我选择了这个位置:

装在了提把上,换个角度看

竖起状态

楼主:
侧面状态

实际上,天线处于这个位置时是最合理的选择,操作方便,并且能保证天线和电子设备全部置于遥控器的同一面,这样就可以让遥控器内部的线路不至于凌乱。
突然想起这个位置,马上用手机就着台灯光拍的。

楼主:
天线的位置确定了,解决了第一个问题,
下面的这个问题就比较麻烦了。在我的身上就发生了一点小悲剧。
先看看我的设置按钮装的位置合理不?

面板上的随机标签是我用来做开孔定位的,哈哈。飞梦没想到吧。
我选了个自以为很好的地方,并确保后面不会和电路板碰不上。
结果: 电路板是碰不上,碰上的是电路板上的元件啊。

咋办捏?没办法,拆吧,先把设置板上面的插头拆掉,改用电线直接焊接,把不需要的地方都裁掉,这还不算完。

勉强保证不撞车了。
汗一个,如果不是面板上孔已经开了,打死我也不会再选择这个地方了。

楼主:
如果改了2.4G就把以前的系统给废了,就是糟蹋。

如果因为改了2.4G就把以前的系统给废了,就是糟蹋。
所以,我还是计划利用双系统滴。
下一步,选择双系统开关位置。

找了这么个开关,没想到比划半小时过去了,愣是没能找到合适的位置。能装下的地方不合理,合理的地方装不下。咋办?
不能将就,换开关,去哪里找这么合适的开关呢?我的眼睛瞬间一亮。手里还有台futaba的2通AM控。拆了吧

得到这么个东西

下一步,该在哪里开孔呢?

楼主:
接上回

上回说到系统开关的位置,马上从论坛里找了两张图品;

上面的这个还算讲究,就是操作不方便。
看这个,操作方便了,有点不美观。、

上面这两种方式都有个共同的弊端,那就是线路要走到遥控器的背板外壳上,会造成线路凌乱,下次开盖时不小心会弄断线路。

楼主:
看哥的。
不解释,你懂得。

飞梦2.4G改装

飞梦2.4G改装

飞梦2.4G改装

飞梦2.4G改装

楼主:
第一步解决了。

该第二部了,找到合适的线路。这个咱不怕,网上有呗。
看图:

对比了一下, ,神马?和我的不一样?坑爹呀。
为了更有说服力。
我这就拆控给你们拍图片去。
请稍等。

楼主:
看坑爹的对比图。

我的:

估计我手里的这个是RD6000的祖宗板,板子上的飞线不少。
想对比参照,完全没戏的说。

楼主:
无奈

看样子,网上现成的咱是用不上了。不怕,谁让咱有教练口呢。
上图:

双系统

继续。

飞梦2.4G改装

楼主:
改装结束

上一张改造后的全图,线路没有整理,注意看这样改的好处。

我之所以把天线,模块,开关等等一切的一切,全部放在了遥控器的前半身。就是为了让线路不至于太乱。
上张网络改装对比图:

这样做势必会给工作和将来的维护带来麻烦。

楼主:
效果检查

改造以后,用电流表检查工作电流,
这是FM模式的工作电流:149毫安

这是拔掉晶体以后的工作电流:44毫安

这是切断FM电源线(飞梦未通电)的工作电流:26毫安

这是使用飞梦(切除FM)的工作电流:34毫安

看样子,2.4G还是很省电啊,
各位,有个奇怪现象你们发现了吗?

楼主:
全文完,再见。

今天下午拿去上验证机,风大,飞了两块电。没发现问题。用测试按钮拉距离可以达到厂家标定的10米。实际距离测试没有进行。
我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继续测试,并把能发现的问题写给大家。

发个帖居然前后用了4个多小时,费劲。

楼主:
昨天下午飞行,飞机头顶垂直爬升到200米左右开始出现失控保护现象,不知道是否与天线头位置有关。改天实测地面距离上报

网友:
楼主辛苦了~~~~~感谢分享!
我对这玩意通了六窍,嚯嚯~~~~~

网友:
动手强人,顶了

楼主:
今日多次升空,上次测试时垂直爬升至200米左右出现的失控保护现象没有再现,今日已经多次爬升到目视极限,(包括一次视力丢机 ,还好关油门以后飞机掉回视力范围)。看样子多试几次就可以用在A388上面了。

网友:
我也改了,咱俩的控一样啊。只是我还没有解决为FM断电的方法,向你学习了。

网友:
有什么奇怪现象啊?

网友:
我也改了,不过没有改断FM和2.4G,回头拆开再看看,嘿嘿嘿,我的是RD8000

楼主(2011-12-05):
引用 楼主:
知道发帖最痛苦的是什么吗?你突然发现很多过程没有留下图片记录。
这可该从哪里下手啊。

最痛苦的不是没记录。
而是是有人说:“无图无真相”这是最最痛苦的,但还不够痛苦。
最最最痛苦的是为了证明真相结果拆开来重新补拍。

网友:
哈哈,我也有个RD6000SUPER,不懂这个,也没有配件,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