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样打火机的外壳用什么方法可以自己DIY?

楼主(2011-10-23):
方法越简单越好 我是外行
补发一张纵向的照片 我也不知道它凸出来那部分是实的 还是只是一层壳   感觉像是一层壳 可能是两半焊成一块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烧铸的吧

网友:
额,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网友:
功夫深的话,用块铝拿锉刀锉。  好象是没想到更好的办法 ,专业点的话用CNC吧

网友:
cnc铝合金一体成型

网友:
做一个小的内胆,然后用木头装修、喷漆就告成了哈哈

网友:
这个外壳想一体的话  cnc 没办法加工里面的深度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用铜皮 铁锤 刨  两半分体的 然后 焊锡焊接
分体的 也可以用cnc加工了

网友A:
翻模浇注最简单,成本也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模浇注最简单,成本也低

我个人也感觉用模具浇注比较好点  也比较容易多做几个    但是具体怎么弄呢?我都不懂  个人在家能操作不?需要些什么设备?

网友:
要是手工DIY,这个基本上是钳工的干活。浇铸可以,但说实话,就做一个,杀鸡取卵了吧??手头有啥工具?找块铝板,外形修整成型,内壁可以用铣床或者台钻打出来,再修整,里面质量其次,主要是外观,手艺好的话,一个台前,一把锉刀解决问题。之后,稍加打磨,喷漆。

网友:
放弃做的想法吧,实际用处和你付出的相比太悬殊,浇铸省事,你也没那条件啊,纯靠手工干,工作量是很大的。手巧不如家伙秒,为了好,咋地也得需要点机械。

网友B:
四级士官是外行?我不信。

网友:
批量的精密铸造,个人造嘛。上5轴CNC

网友:
拆开,然后把要弄的壳子用玻璃胶糊起来,再用刀子把壳子弄出来再模子里浇进去腊拿出来修修浇铸吧

网友:
注锌的,家庭条件做不了,设备很大一台

网友:
压铸铝或压铸锌

网友:
没必要做的,那个外壳是锌合金模具压铸出来,一天可生产几千上万个,手工做这个浪费时间

网友:
我觉得手工能做的的出来,但是要有台钻帮忙就好,铝材料我觉得是吊磨的梦魇,还是锉刀来的快

网友C:
告訴你方法,你應該也不會動手做的。這個可以用1mm左右的薄銅板敲出大概的形狀,之後銼刀修出棱角,再做側邊三面,之後銅焊或者錫焊成一整體,打磨拋光、噴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级士官是外行?我不信。

闻道有先后 术业有专攻   如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告訴你方法,你應該也不會動手做的。這個可以用1mm左右的薄銅板敲出大概的形狀,之後銼刀修出棱角,再做側邊三面,之後銅焊或者錫焊成一整體,打磨拋光、噴漆。

朋友 您说的是 手工那样一点一点的磨、挫 那样来做 我一是没那手艺 二没那耐心 还有 我想能多做几个 用那样的办法没法快速复制  看来还是用模具的办法可行点

楼主:
看了下大家的回复 总结起来有两种方案 一是手工一点一点的打磨成型 二是用模具制作
第一种可以在家自己制作 但很费时间和精力 且不可快速制作
第二种基本没法在家里自己制作 不过速度快 容易复制
由于我是想要做几个 所以第一种看来是不行了  只有试试第二种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答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