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有新碳片了

楼主(2011-10-23):
今天在淘宝上搜索了一下碳片 希望能找到比0.1厚一些比0.5薄一些的碳片 结果真找到了 分别是0.2×3MM和0.3×3MM的 而且还有0.5MM碳棒  不错不错 马上拍了一些 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但是有了这些 相信大家以后的机机可以做得更轻了

网友:
那么薄如果EPP估计强度不行

网友:
我也留意到了,你到手之后跟贴说一下,共享一下信息。

网友A:
可以淘宝搜索“单项碳纤维板”,0.1、0.2mm等等厚度都有,问老板。
种类齐全,性价比很高。

网友:
我一般用刀子把碳片劈开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淘宝搜索“单项碳纤维板”,0.1、0.2mm等等厚度都有,问老板。
种类齐全,性价比很高。

卖"单项碳纤维板"那家店我也光顾过 拍了两张0.1的碳纤维板 老板人非常好 但是这是整张的板 回来还要自己用手撕或是用刀破开 最大的麻烦是弄出来的碳片不直 而且他的板根本没有1米长度的 前几天在"RC小明"的店里拍了一些0.1*3和0.1*4MM的碳片 都是切好的 质量不错 机器切好的碳片很直 大大方便了自己做模型的精度 但是长度和厚度单一 和淘宝上的这家店老板在旺旺上聊了一会 他们是专门为模型开发的模具 而且长度是1米的 大致设想了一下 如果用0.2或者是0.3的碳片来加强常规的机翼前缘等地方 会比常用的0.5*3MM的碳片轻一些 如果在用0.5MM的碳杆来做机身各部的支撑拉伸加强 那么飞机整重会在进一步减轻(前提是合理的加强方式) 就是重量不减的前提下 那么用0.2-0.3的碳片 在整机单位面积上用薄的碳片更多的做一些合理的几何受力形状的加强 整机的强度也比用0.5碳片加强过的机身强度要高 (假设整机用0.5的碳片共用了1米 那么大致相同重量0.3的碳片就可以用1.6米左右 这个只是做个比喻)只上面只是个人观点 实际还要等碳片来了实际弄一下飞机的加强才能说明问题 另外我这不出链接 免得论坛里的哥们送我一"托"的头衔

网友:
这薄 刚性不ok  只能非常慢飞   暴力飞不了会变形的    140克就ok   电池小点 是最简单的减重   多买几个 充电也块  双天的非常不错  现在也就这牌子小的 呵呵

网友(2012-03-03):
0.2×3MM还是很不错的,主、副翼加强比较好,我一直在用。0.15左右的的碳纤维板我用过,太薄了,如果机身上下也用0.15的,做暴力动作,机体容易变形,特别是舵机用拉线结构时,飞完了,拉线明显变长,飞机要放一段时间才能恢复。机身上下最好也别用0.2×3MM的,还是用0.8×1.2MM的好,不容易变形。

网友:
哈哈我买的货今天送来了,不过让我郁闷的是前几天买的泡沫胶出问题,nnd我买的时候还强调了不要有腐蚀性的,那个老板也说这种没有腐蚀性,现在打开准备粘飞机才发现,挨又要推迟做飞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