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镍氢电池

楼主(2011-10-23):
我有一块ACE的镍氢
电池
7.2V 4500MAH,用一个简易的电源适配器充电可以吗?(输出:9V 1A),今天充了6个小时后发现电池烫的不行,另外我还有一个7.4V 400MA的用这个充可以吗?大概要充多长时间,麻烦各位前辈帮我看下,谢谢!

网友A:
不懂,搬个沙发听

网友B:
9V 1A 充6小时多了,5小时差不多了,电池因该是微热。。

网友C:
充电时间=电池容量/充电电流。电压1.2*6*1.3=9V

楼主:
还是没明白,我这个可以充吗?如果不行用那个8.4V400MA的可以吗?

网友D:
烫手的温度对电池有不利影响

楼主:
那我还是老实点用那个8.4V的充吧,400MA的充7.2V 4500MAH大概要充多久比较合适?

网友E:
13小时左右,定闹钟 ,我试过冲3个2200,冲了1整天

网友F:
对镍氢电池充电一般用0.1C或者1C电流冲都可以,冲到手摸着有温度就可以了,这样对电池没有任何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