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那位高手用过T8FG

楼主(2011-10-23):
求助 那位高手用过T8FG帮忙给设置下飞行数据 自带的英文说明书看不懂

网友A:
去看看中文的说明书啊!!!去百度一下吧 应该有的,或者再者坛子了搜一下吧!!!我也刚刚入了T8FG 呵呵!!!下 载了中文说明书,正在研究中!!

网友B(2011-11-24):
QQ PM我我可以教你。

网友C:
刚买,在途中

网友D(2012-02-05):
买了T8FG,也是不会设置,研读2周说明书未果,新手难啊

网友E:
我有中文说明书 坛子里下的 不过我把上面的水印去掉了 要的话可以PM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