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请教下这个故障是不是模拟器坏了?

楼主(2011-10-24):
file:///D:/Program%20Files/Tencent/QQ/Users/526108027/Image/Image1/EZ2XV@N%7BVQWK9)~N%25OU2G[E.jpg
请问下兄弟们,检测不到遥控是不是模拟器坏了?这个0404原厂配的模拟器和我的0404和0406连接后都会出现这个显示,硬件里也能查到模拟器已经正常驱动,但就是不能连接到遥控器上,请教下,谢谢。

网友:
0404配的是Fms 的模拟器 这个是G4 不通用的 想玩G4 要么买个狗 要么用ppjoy 设置

网友:
PPjoy 是王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PPjoy不稳定。。 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