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R DSX7,想控制LAMA 怎么链接啊?

楼主(2011-10-24):
我有JR DSX7,想控制LAMA  手上有JR接收和LAMA接收,怎么链接啊

网友:
昨天刚弄好。我是用R6110E接收 DSX9II控四合一上的两个插槽 一个接接收油门THR 一个接方向RUDD
两个舵机分别接AIL ELE 控设置成固定翼模式 我的控上面ELE要设置成反向 然后就OK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你的回帖,图我没看清,大概明白了,我再摸索摸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了,你是用什么线链接R6110E和四合一的呢?

网友:
可用双头舵机线。

网友:
我用的是固定翼模式

网友:
昨天刚弄好。我是用R6110E接收 DSX9II控四合一上的两个插槽 一个接接收油门THR 一个接方向RUDD
两个舵机分别接AIL ELE 控设置成固定翼模式 我的控上面ELE要设置成反向 然后就OK啦~~
四合一上的两个插槽是舵机插槽吗,还请楼主解答,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发帖帮忙,我的问题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