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0x 求稳定 我的330飞起来,不是很稳定,要靠遥控人为 ...
330x 求稳定 我的330飞起来,不是很稳定,要靠遥控人为稳定啊!各位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1-10-24):
如提!? 我用的是xg7 的控
郁闷闷,貌似微调也不行!

网友A:
只要把飞控上的第5通道的那个绿颜色线不接直接悬空,你会发现330x稳定的一塌糊涂,脱控10s都没问题,当然上下会有漂移,轻轻动油门就可以了

网友B:
你这个人为稳定不知道是什么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