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米2的竞速机背推型电机需要右拉跟下拉吗

楼主(2011-10-24):
请问1米2的竞速机背推型
电机
需要右拉跟下拉吗

网友A:
按理说也要设下推和右推角的。
我的后推机电机轴线与机翼中心线重合,没有设置偏角。

网友B:
没必要做右拉,背推一般都用5寸桨,反扭很小的
但下拉还是要有的,具体参考AX的电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