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3.0的中文说明书有了吗

楼主(2011-10-24):
昨天升级到了3.0了,找不到中文说明书不知到现在有没有?

网友:
和以前的说明书一致,只是多了几个参数设置

网友:
还没有的!

网友:
新功能:参数设定灯号F –Revomix,有6 个灯号可以选择。
LED 暗– 从PC 设定
LED 紫色 – 没有 Revomix
LED 红色闪烁 – 弱补偿,修正方向为正
LED 红色 – 强补偿,修正方向为正
LED 蓝色闪烁 – 弱补偿,修正方向为反
LED 蓝色 – 强补偿,修正方向为反
测试方式很简单,当你急推拉螺距时,尾舵如果有飘移摆动,先开启正或反
的弱补偿,然后再一次试飞看情况有无改善,若有改善但不满意,调整到Hige。
若开启该功能但是甩动范围更大,表示正或反设定相反,反过来设定就ok 了。

新功能:参数设定G,是动态循环螺距设置(模拟有平衡杆的线性操控手感)
LED 暗 = 从PC 设置
LED 紫色 = 动态循环螺距关闭
LED 红闪烁 = 动态循环螺距 Step 1
LED 红色 = 动态循环螺距 Step 2
LED 蓝色闪烁 = 动态循环螺距 Step 3
LED 蓝色 = 动态循环螺距 Step 4
关闭升降、副翼exp 曲线、atv、dr 设置为100%,测试手感。

新功能:参数设定H,Pitch Boost(螺距瞬间加速)
LED 暗 = 从PC 设置
LED 紫色 = 螺距加速关闭
LED 红闪烁 = 螺距加速 Step 1
LED 红色 = 螺距加速 Step 2
LED 蓝色闪烁 = 螺距加速 Step 3
LED 蓝色 = 螺距加速 Step 4

这功能与Futaba 遥控器当中的Acceleration 功能,可以在集体螺距上下
移动时,在末端进行瞬间加速,让机体瞬间获得螺距补偿,进而做出瞬间停顿、
瞬间加速的效果。

转至:David翻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这个不错,哪位高手再针对飞机详细说明一下更好

网友:
模拟有副翼好像没有什么效果哦

网友(2012-08-16):
那原来的哪几个选项怎么设置  有变动啊~!

网友(2013-03-07):
找四楼这个回帖找半天,感谢,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