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求助,准备做个固定翼飞机,求建议。

楼主(2011-10-24):
已有材料,8.5MM空心杯子电机,2G舵机2个,接收电调一体一个,300MA 1S电池2个,补充一点,前述的材料都来自华科尔CP六通3D直升机。画了草图,准备用2个舵机控制主翼的副翼,实现升,降,转弯功能。  问题:1、这个飞机总重量控制在多少合适?      2、图中2舵机控制能实现升,降,转弯功能吗,有无更好设计      3、用什么材料制作,或者有成品可以提供。
       第一次装固定翼,求帮助,谢谢!
潜水后,那个是不好飞。 换了设计。

网友A:
潜水看帖吧,你的飞机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潜水看帖吧,你的飞机不好飞

这是潜水看贴后 设计出来的,提点具体意见

网友:
潜水还不够,只控制副翼是不行的,还要有升降舵,空心杯电机力量不够的,按照你的设备,要做很轻的飞机才能飞。

网友:
1    8.5mm没有减速组拉力不够
2    电池太重了
3    用方向舵和水平舵合适

网友:
加减速组控制在30g左右

网友:
如果有减速组的话,第二个图要合适一点,电池有电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