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的电压测量值是不是太保守了?

楼主(2011-10-24):
设置一级报警负载11.1,二级负载10.5,满电到红灯自动降落只有不到一半我用负载10.5v电量报警器报警的飞行时间
电池
下来单片3.95以上

网友A:
你的电池压降太大了吧,报警器可能不准,呵呵

网友B:
那估计是电池有问题了.内阻太高了.电池不是新的吧.

网友C:
电池内阻太大了,起飞不久就降到单体3.7V以下了,报警电压可以比正常值低一些~

网友D:
楼主的电池差不多要退休而已。

楼主:
电池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插到电池充电口的电量报警器10.5v准确报警,下来测电压是3.75以上单片,而飞行时间是dji电量报警的两倍

网友A:
其实就是内阻大,导致放电平台太低,一般好的锂电放电平台都是3.7V,所以设置报警一般是3.68样子
我的飞机,设3.7和3.68,续航就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