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06平衡充问题

楼主(2011-10-24):
我的平衡充是B606
电池
是4S14.8的 按照论坛里面的中文说明说的步骤正确操作过后 在开始充电不到10秒屏幕上面就显示BATTERY VOL ERR
CELL CONNECT
这是什么情况 请高手指导

网友A:
电压不对,充电器设置的是4S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的对的 正确步骤开始充电10秒钟就不行了

网友B:
不用看了,充电器内部检测电压的那个电阻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啊。。。。真的啊

楼主:
汗 解决了 自己2了一下 只插了一根线 必须两个同事插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