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动力主轴用4个角接触轴承该如何使用

楼主(2011-10-24):
掏了两套丝杆轴承座弄个无动力主轴,灰色是两个丝杆座,红色是轴套,主轴后面车螺纹预紧固定(论坛里经常见的是前2角接触+后1深沟球),中间两个角接触轴承部分该如何做,直接弄个轴套好像又不对   ,请教一下坛友

网友:
看图上轴承外圈以固定死位置,内圈加轴套就行,不知是不是这样,楼下再讲。

网友A:
好像轴套的尺寸要很精确。

网友:
正想用这种方法做小车主轴箱,不过我只上两只角接触

网友:
2个角接触足以,4个角接触应该是 2*2吧 都装在一头,多在单个轴承受力不足时候实用 。楼主的角接触是怎么安装的。看不懂哦

网友:
机床主轴常采用  {固定-游动}的轴承组合方式,,,,

固定端装 刀,,,,游动端上 皮带轮或者其他动力输入设备。。。。。。。游动端用以补偿轴的热伸长量。。。。

两个角 接触 和一个深沟球 是可以的,,,

网友:
画蛇添足的意识了
用两个角轴承就足够了 如果 不是很吃力 建议再用一个深沟 就可以了
diy级别的 jj 轴承多了只会增加发热量 增加故障率 能耗等 没有必要

网友:
不是配对的,最多也没有用。不过,配对的有编号的我没有见过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轴套的尺寸要很精确。

直接加个轴套,看着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头,中间加弹簧貌似也不大行,压力对轴承内圈分布不平衡

本来是想只掏一个就够用了,固定+游动方式;可是FK拆机的价格基本跟国产的FF新的一样,最后贪便宜还是掏了两个FK(两个鬼子原装的角接触总比国产的深沟球耐用和值钱... ....  )

看来还是用一组算了,免得自找麻烦... ...   尾端另外找块料车个套套固定深沟球就是了

上个图,紧跟老兄步伐

网友:
主轴用背靠背角接触轴承使用上遵循两个原则

1,内圈要有预紧力
2,内外圈都要有过盈量

低速重负荷重预紧重过盈,高速轻负荷轻预紧轻过盈

没内圈预紧没过盈量谈论不上冷热伸缩的问题

网友(2012-03-18):
拆过台湾精密车,4个角接触方向和你画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