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这些配置,能做个什么JJ?

楼主(2011-10-24):
想做个室内的小固定翼,这些东西能做个什么样的飞机?自己改的笔记本硬盘无刷小电机,换了磁钢,也重新绕线了,但不知道KV值,50~60%油门的时候,测得电流大约2~3A(直径20mm,厚度5mm);10A的电调,2S的500MAH 20C的电池;从小电直上拆下的桨,被我剪短了。能飞不?飞机该做多大的JJ?舵机该选用什么样的舵机?电磁的?还是3.7克的模拟舵机?接收是那种一般的接收。是不是非要用 室内的那种微型的接收?我的控室JR 40频的,他的接收本来就不怎么好配,微型的就更难配了。

网友:
个人看法:这个不能用电磁舵,2.5克的模拟舵机就好,接收用飞梦4通便宜又轻(减重3g),如果想玩得爽点可以换小点电池,至于机型,我觉得还是先确定设备总重,电机配桨,大概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