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尾舵机行程设置问题,请教

楼主(2011-10-24):
我用的是JR XG7的控,450PRO机上装的GP750陀螺仪DS520,中立点先找好装好, 舵机拉杆都是弄成最短了,球头也装在舵机最内的那个孔 ,打左右方向舵,尾行程由于不够,舵机把尾拉杆都顶弯了, 设GP750的LIMIT左右行程,严格按说明书设的,打右舵回中GP750的STATUS灯红橙闪动可以保存行程,打左舵就不行, 所以左舵行程调不到,要把拉杆顶弯 哎,找不到原因了

网友:
尾舵机是在中立点位置装配舵臂的吗.

楼主:
中立点没有错,是按要求在中立点装的舵机,接拉杆,尾推也在中间位置,

网友:
尾舵机行程在陀螺仪上调。
如果60%还不行就考虑把球头按在舵盘的最里侧,缩短连杆长度,在舵盘上钻个更靠里的眼...

楼主:
现在拉杆就是最短了,球头就是在最内侧靠舵机轴那个孔,还是不行,只有右舵行程可以调,左舵行程陀螺仪都不闪红灯,就是记忆不了,不保存

网友:
标题

我的意思是尾舵机的舵臂物理中点要在尾舵机的中立点装上(控的开关要打在非锁尾模式)然后再以尾推的中点.调好尾拉杆的长度!物理长度调好了.才能调陀螺的行程.

网友A:
看看我的方法: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light=%2Bcry-devil,其实差不多

楼主:
楼上的这个贴我昨晚上都搜出来看了,就是把球头改到最里面的那个孔里去了,我这问题没解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的方法: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99251&highlight=%2Bcry-devil,其实差不多

我看你的情况跟我的差不多,给我个电话,我直接问你算了

网友:
你问我也没则,解决办法贴里都说了,不要尽信说明书的连杆长度。舵机盘有两种,十字的不行就换圆的。我也是足足搞了几天才OK的。

网友(2011-12-04):
回复 楼主:

网友:
换个陀螺仪试试 说不定是陀螺仪的问题 我是用GP780+DS520 很好 锁尾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