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白板F4U的副翼是怎么装的

楼主(2011-10-24):
请教大家白板F4U的副翼是怎么装的,今天打算装机,但就是看不明白。最好有图,谢谢了

楼主:
谢谢,不过好像有些配件不同。

网友(2012-06-13):
引用 网友A:
会装了,谢谢

楼主,你怎么装的啊?貌似舵机连杆和副翼之间没有什么附件啊

网友B:
这样单靠钢丝扭力,副翼行程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单靠钢丝扭力,副翼行程够吗?

行程绝对够,但是那块和钢丝连接的泡沫的强度够不够就不一定了,我做了加强,一会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