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全的260的调试,保养,故障诊断维修和技巧全攻略

楼主(2011-10-24):
字有点多请大家耐心看完

楼主:
我的260买回已有一个月了,说实话我飞的不好,但是在这一个月里我天天修飞机,测试飞机,有很多的经验总结给新鸟,不要钱,觉得好了,就给评价一下。
我所说的全是在模式2里调节。
第一飞机和控的调整
飞机的调整

的飞机调试,买回来的飞机不一定就飞的好,卖家也不一定会给你调试,所以自己调试。首先把飞机放到一个宽敞的室内地面静止,开控上电池对频,右手秆稍微往右打一点,然后左手油门加大,要快点。大概27左右,飞机就一下子起来了,飞机离开地面10cm的样子就可以复原右手秆了。继续加大油门到45样子,飞机就彻底离开地面一段距离,这时候就可以观察飞机飞行状态,1飞机逆时针转就按A的右边,顺时针转就按A的左边。2飞机往前飞就按B的下边,往后飞就按B的上面,3飞机往左侧飞就按c的右边反之按左。把飞机调整到基本上不乱漂在一个相对的为止上飞就算是悬停了 ,调整的还不错

飞机控的调整
安全模式调整
安全模式是在普通调整不能满足的情况下进行的调整的
    接下来说260,控的调整。在模式二的情况下,也就是左手油门的情况下。先开控,在上飞机电池,等到飞机完成自检对频以后,连续按控背后的黑色按钮3下,听到嘀的一声,变进入了安全模式调节。具体操作看文字和图吧配合起来更容易明白。
    先说左手边的调节吧。a减小或增加尾电机的电压输出的,飞机表现出来的就是尾电机的转速高与低。飞机逆时针或顺时针转,按左边的减小电压,飞机逆时针转。按右边的增加电压,飞机顺时针转。b陀螺仪感度的调节,具体飞机表现出来的就是,感度过高尾巴小幅度左右摆动。感度过低,在飞机偏尾时,不能进行修正。具体操作按上增加陀螺仪感度,按下减小陀螺仪感度。
    再说右手边的调节。c就是左右侧飞的调节,按左边的按钮是往左侧,按右边的是往右侧飞。d调节飞机前后飞的,按上边按钮向前飞,按下边按钮向后飞。
最后调整完毕在按一下背后的黑色按钮,控发出嘀的一声,就把你调节好的程序写入到飞机里面了。还要说的就是,模式一的情况下黑色按钮让天线压住找不到。当你已近进入安全模式下的时候,你的飞机可以是在飞行状态,也可以是在禁止状态。当你调试好后在按一下背后的按钮,不要忘记。当你飞起来一会了觉得调节的不态满意,还可以连续按下控后面黑色按钮6下,同样进入安全模式。只要你从新进一次安全模式,就会把前一次安全模式调节的归零的,所以记好你按下按钮的次数,方便以后调整。安全模式调节飞机很安全的不会坏。
模式调整
    模式就是只负责增大减小舵量的。首先就是,开控,上飞机电池,飞机自检对频完成以后,连续按压控背后的黑色按钮三下,然后取下飞机电池在装回去就进入了**模式。以模式二为例。
1舵机左行程的设定。左手油门秆拉到底不放开,右手秆拉左到顶不放开,调整A左右都可以,按到动为止2舵机右行程的设定。左手油门秆拉到底不放开,右手秆拉右到顶不放开,调整B左右都可以, 按到动为止
3舵机前行程的设定。左手油门秆拉到底不放开,右手秆推上到顶不放开,调整C左右都可以,按到动为止
4舵机后行程的设定。左手油门秆拉到底不放开,右手秆推下到顶不放开,调整D左右都可以,按到动为止
全部设好以后按一下控背后的按钮就好了,请慎用。
第二飞机的保养
260机体保养
即将入冬,气温逐渐下降,这种低温天气对全塑料的260来说是不妙的,所以尽量不要在太冷的外面飞行,应为低温会让塑料会变脆,易损伤的就是,除了机架,其它地方在摔落过程中都有可能坏掉。在温度不高的室内飞行前,可以把飞机放到暖气包上轻微热一下,或是放到较热的地方热一下,这样可以让塑料变软有韧性,不容易坏点。或着在飞行前,用手轻轻的来回活动一下脚架,平衡杆什么的,让塑料回复弹性或韧性。长时间不飞应该取出飞机内的电池,并把飞机装回盒子里,仿制落灰,或压坏,或其它不确定因素的出现。飞机不要长时间飞行,飞一会,休息一会,让主和尾电机降温,因为温度过高造成电机退磁损坏。再耐摔的飞机也是会坏的,所以请不要摔,飞行中摔机,请迅速关油门,避免飞机更大的损伤,一般及时关油门是不会坏的。
260控的保养
长时间不飞就应该,取出控里的电池,避免电池电量耗尽漏液腐蚀控,把控装回盒内,仿制落灰,或压坏,或其它不确定因素的出现。
260电池保养
在飞行过程中避免过度飞行,飞机一旦明显感觉升力不足,或无法锁尾,请立刻停机换电池,避免过放损害电池,飞机在长时间不飞的时候,电池不要充满电保存,因为充慢点保存,电池的自我放电能力很强,损耗很高,因该半电保存,每各一段时间,充一次电。同时避免短路。

楼主:
第三飞机的故障诊断维修。
故障
最常见的就是锁不住尾1检查电池是否充足。2看控调整是否正确。3看尾桨是否松动或反装。4检查陀螺仪是否坏掉,具体操作油门开起来,手拿飞机来回转动,观察尾桨转速是否变化,无变化陀螺仪坏掉换板。造成尾电机无力如果都没有问题,那么恭喜你哦,估计尾电机挂了。尾电机是消耗品,就算你不摔不弄它,你的起飞架次多了,也会坏掉,尾电机很娇气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温度过高退磁而坏掉。
其次就是飞机主浆无力。1检查电池是否充足。2看大齿和主电机咬合是否过紧。3看轴是否和机架摩擦过大。如果都没有估计主电机挂了。
还有就是飞机抖动厉害,飞不稳。1先看看平衡杆是否有裂纹。2看平衡杆弯了没有。3看飞机的横轴断了没有。4看看控有没有调整好 。坏什么换什么
不能对频。取下飞机电池和控的,换上新电从新对频,对不上估计是板子坏了换版。
舵机吱吱吱叫。请注意不要暴力飞行了,说明你的舵机不太好了,暴力飞行随时死舵烧板的。
舵机抖动。舵机不太好了,会有坏舵机的。
维修
脚架,尾桨,平衡杆坏了,可以维修具体办法看我发表的《今天真是把欠大家的图全不上了》这篇帖子,里面的图片可以给大家一些帮助。板子坏了,就卖新的,无办法修理。不要厂,慢不说,回来的板子也是坏的也不一定,我就遇到一个这样的返厂朋友。或是和卖家商量,有一家老板就是我给点钱他就给我换了,要比买的便宜多。主电机,不暴力飞行,不过度复重,一般不会坏。电池,可以用万能充充电,不过要看好时间,充满以后在多充10分钟左右无害,我就做了一拖五用万能充充电,电池没有问题。还可以用手机充电器充,不过要加上个手机电池里面的保护电路板,仿制过充过压。要是电池坏了,只有买,没办法修。尾电机,要是坏了,可以买原厂的,也可以淘宝搜空心杯电机614的也可以用。716的电机也可以用,但是对你的电池要求高,716的锁尾刚开始很暴力的,但是两三分钟以后,随着电池电压下降,锁尾就很差,还不如614716有两种,一种是轴径要粗尾桨洞需要打大,一种不需要。尾电机坏了,就不要修了。麻烦。
一些小技巧
平衡杆自制,不要做金属的,金属的焊接比较麻烦,还有虚位不好解决,还重。具体方法看我的帖子《教你20分钟做好一个平衡杆》和《今天真是把欠大家的图全不上了》。说一句,我自制的平衡杆还不错,长度12.5cm左右,比原装的短一点。飞起来直接起飞,不偏左了,我也觉得奇怪。
说说长平衡杆短平衡杆的优掠吧。我在家没事做了好多平衡杆,有最长的和大浆一样长,飞起来那是个稳,但是牺牲了灵活度,但是增加了暴力,飞机向前打舵,开始向前的速度很慢,但是等缓过劲来的时候,速度比以前快的多。侧飞做动作不掉高度,因为杆子长,离心力大,当飞机做动作,主浆转速会底一点,长平衡杆就会弥补主浆的转速,不至于转速降低太多,所以满舵基本不掉高度。但是缺点就是灵活度降低,锁尾很困难,要不停调整,因为扭力大了,尾桨的力跟不上。我做过最短秆只有9cm,灵活度很高,掉高度厉害,锁尾很好。所以我最终决定我用的长度为12.5cm。各人有各人的需要,长度自己把握就好了
脚架自制,不说看图《今天真是把欠大家的图全不上了》。我空间也有高清图。
260飞行,对于新手在室内飞最好不要暴力,用室内模式就可以,多练习,摔机记得及时关油门一般不会坏机子,就算坏了也可以减小坏机程度。
同时我觉得大家买黄色的好,因为我曾经看过一个帖子说黄色的是外销,质量性能好一点。
看老外飞的飞机大多是黄色的多
送大家一句真理,玩飞机的高手都是从修飞机开始学起来的。修飞机的技术一定比玩飞机厉害
本帖只为告诉小鸟一些,最常用最实际的东西,为米少的人省点大米。希望小鸟能更快更好的成长为260的老鸟。同时也为了多交几个模友,不针对其它,也希望一些九鹰人员不要针对我。有什么好的意见可以留言,发问。我都会及时回答,或是加我QQ403312090。我和你们一样热爱260,这个机子很有研究价值很适合新手,或是喜欢四通的。最后祝大家玩的愉快。

飞机的调整

飞机的调整

安全模式调整图

安全模式调整图

私 服模式调整图

私 服模式调整图

网友:
好。历害,正用着260呢!就配件钱就花了400元。

网友:
楼主总结的很全,虽然我很少飞260了
这些对新人还是很有用的啊

楼主:
新手老手一样有用

网友:
我要是入了 260 肯定要 收藏这个帖子。。。

网友:
好帖,收藏了慢慢看。

楼主:
有饭大家得一起吃才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楼主~~!!!你辛苦了~~!!

网友:
顶起,楼主好人啊

网友(2011-12-12):
先回帖做个记号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