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00N 震动的厉害

楼主(2011-10-24):
这油机 震动 是什么原因呢
就看尾撑 在颤抖,幅度在4厘米左右
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哈哈 和我开始的问题一样

网友:
4厘米不叫震动 叫机震了吧

楼主:
2楼 怎么排查的啊

楼主:
是尾撑 头  别理解成 尾吧

网友:
先把大小桨拆下,看看有没有震动,如果有再拆下尾波箱再试,你自然发现那里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用55发动机呢??是的话好好调调吧。。。

网友:
尾传动轴 ??

楼主:
回7楼 是55 发动机
但怎么调啊

网友:
是不是感度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7楼 是55 发动机
但怎么调啊

我也想知道,为啥?我的55就很好啊

网友:
首先全拆了重新装一遍 所有的电线绑紧 发动机调试好 新的至少3箱油  然后我的就是飞着飞着就不抖了 锁尾也好了  发动机声音变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