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260的重大突破

楼主(2011-10-24):
来看看 ,觉得好了给个评语

楼主:
您还在为断平衡杆而发愁么?您还在为室外模式舵量不够而烦恼么?你还在为进入私 服模式而担心么?那么请您细细的看完下面的东西,对您可定有重大突破,您也许恍然大悟。
    您别小看260的平衡杆,这根小杆子对飞机的性能有着很大的影响。平衡杆断了要想自己制作,不主张金属的,因为金属的第一做起来麻烦。第二还重。第三,虚位不好解决。用我的方法,不多说看我的帖子名字叫《20分钟做好一个平衡杆》有文字说明。《今天真的是把欠大家的图补上了》里面有图。不要搜索,因为名字不太准确。都在前面几页自己翻就可以找到。
    接下来进入主题,260这个飞机没有平衡杆是绝对飞不了的,但是你要是用圆珠笔芯做一个按上去,不做头槌,它绝对可以飞。但是不会像以前那样的稳了,没有头槌的260飞起来的感觉有点像无副翼飞机,很灵活,悬停起来过不了10秒就要失去平衡,得不停调整。同时掉高度非常厉害,掉高度的原因就不说了,看我发的帖子《最全的260的调试,保养,故障诊断维修和技巧全攻略》里面有。所以不建议做无头槌平衡杆。说说平衡杆多长好,自己做的平衡杆长度最好和原厂的差不多,原因看上面的帖子里面都有。
短杆平衡杆尤其是低于11cm的,平衡性不好,掉高度厉害。解决的方法只有在头槌上增加重量,但是对飞机的续航能力肯定影响。所以我做的平衡杆是12.2cm。
    接下来说道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头槌,做头槌一定要小,我所说的小就是体积要小,尽量把质量集中到一个点上。最最重要的就是头槌的质量的问题,用我做的12cm平衡杆来说,头槌重量只有原厂的一半都不到,飞机飞起来悬停很稳,前后左右飞那是个暴力,比原厂的强的多,用室内模式,就已经赶上室外模式了。飞起来准确度高,不会出现荡秋千的现象,像短杆和再长一些的秆都会出现荡秋千的现象,只有增加头槌重量来解决,同时锁尾没有我的好。同时我的这个平衡杆加原厂尾电机,飞到飞机升力明显不足的时候,锁尾还是厉害。我用的这个平衡杆,当飞机起飞时,原装的尾电机推理都大,可以降低点尾电机电压,让更多的电压共给主电机。后来我又实验了,在我的原有的头槌上面各加一个螺母,飞机飞起来更稳,但是灵活度稍底一点点,调高度也比前面的更好了,前面的基本也不怎么掉。我现在这个平衡杆油门打到32到39左右,就悬停高度一米五以上了.看点图吧。

网友:
 楼主的办法不错,260始终是260,如果能在电路板和那两只脆弱的舵机加强,会更好一点。平行杆不会容易坏。小机机并非新手的专利,老手也喜欢收藏一只床上玩玩。坏不是坏那杆的。
要是电路加强,双无刷推出,这才是一个进步

网友:
虽然没断过这个,但是LZ还是很用心的,而且应该刚刚入魔,有这份热情值得顶一个

网友:
260a让我有点惊喜,但现在却开始让我伤心了。
我认识的几台260a都相继地出现了同一个问题……目前还未找到原因,怀疑是主板在收到撞击后……陀螺仪故障或什么的

现象:完全不锁尾

网友:
楼主下了不少功夫!顶!

楼主:
这样挺好

网友:
知道发帖最痛苦的是什么吗?你突然发现很多过程没有留下图片记录。
这可该从哪里下手啊。

网友:
lz的 图都好模糊。。。10年前 手机的像素么

网友:
玩半年没断过这个,看论坛上说改短了好自己剪断的。从中间剪段,改短,用棉签套上,效果很好,不加502都可以。改短了果然好飞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么简单还用我一步步教你么

网友:
动手改下~~~效果怎么样啊

楼主:
上面不都写了么

楼主:
自己顶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