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碳杆、碳管、碳片怎么切割啊?

楼主(2011-10-24):
请问碳杆、碳管、碳片怎么切割啊?

网友A:
我是用迷你手电磨切的,刀片耐心点也可以
但是有几点一定要注意,切的时候注意不要吸入碳纤粉尘,带上点口罩,再去药店买一次性橡胶手套戴上,不然手指缝会痒痒。

网友B:
我曾经拿锉刀 锉。。。。。。

楼主:
嗯,多谢前辈指导。我刚买了这些轻质材料,不知道怎么搞断它呢。

网友C:
用细牙锯条

网友D:
我用小钢锯锯的

网友E:
小的我都直接拿剪刀咔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