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小卫星

楼主(2011-10-24):
最近想换个
Spektrum DX8
遥控器
,不知道
Spektrum的接收为什么还要另带个卫星接收器,那小卫星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
貌似是为了接收角度所以有小卫星。。这样让接收效果更好

网友B:
接收部方移到外面来可以减轻来自电调的干扰.还可以提高点接收灵敏度.因为碳板是导电的.内置的话等于屏敝了部分信号: